天翼光猫超级密码获取方法

楼主(2020-07-14):
新版天翼网关,已经不是采用默认超级密码了,每个设备密码是telecomadmin+数字
获取方法:
浏览器输入
http://192.168.1.1:8080/cgi-bin/telnetenable.cgi?telnetenable=1
ip是光猫的ip。开启telnet后,登录到光猫后台。
用户名root,密码是 默认无线密码+useradmin默认密码
不要带+
提示符下,输入 cat /flash/cfg/agentconf/factory.conf
显示conf文件信息里就有密码
比如:
TelecomAccount=telecomadmin
TelecomPasswd=telecomadmin11200122

网友A:
直接打10000号问就好了啊

网友B:
话说不知道密码的设备 捅reset孔 10几秒 超级密码就变成默认了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方法是针对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天翼光猫?还是所有的电信光猫都适用?
据我所知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光猫,获取超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不知道密码的设备 捅reset孔 10几秒 超级密码就变成默认了

但是你也上不了网了。

网友:
登录到光猫后台。
用户名root,密码是 默认无线密码+useradmin默认密码

按此方法登录不上,提示输入信息有误。

网友:
特定的旧光猫可以这样,天翼3.0已经不行了

楼主:
没其他设备可以试,去年装宽带送的光猫是可以。基本各品牌都还可以用,今年新的版本终端就不知道能把能用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其他设备可以试,去年装宽带送的光猫是可以。基本各品牌都还可以用,今年新的版本终端就不知道能把能用了 ...

你就说说,你实践成功的盒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软件版本?这才是关键的。

网友D:
设备类型GPON天翼网关(4口单频)
产品型号ZXHN F650
软件版本号V2.0.0P1T2

404 Not Found
The requested URL '/cgi-bin/telnetenable.cgi?telnetenable=1' was not found on this server.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出厂设置 打10000报故障 维护上门多发几根烟 设置方法 用户名 密码全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备类型GPON天翼网关(4口单频)
产品型号ZXHN F650
软件版本号V2.0.0P1T2

不同地主不一样的 我这边用的是 EPON TEWA-708E

网友:
不同地主不一样的 我这边用的是 EPON TEWA-708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方法是针对哪个品牌哪个型号的天翼光猫?还是所有的电信光猫都适用?
据我所知不同品牌不同型 ...

老湿机,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部分特定型号和特定版本的固件...

网友:
我爸家有个天翼光猫加路由器,只能接天翼的盒子用来看电视,有WIFI信号,但是上不了网,不知道能不能破解可以让它上网

网友:
光猫重置以后需要设备重新注册,密码就会变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亏得跟电信师傅关系好,可以帮我查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10000号问就好了啊

10000号不会说吧

网友:
虽然没用上,还是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对应哪个品牌哪种版本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你也上不了网了。

正解,因为光猫上的所有业务都要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