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给精工手表换个实心带扣,完美解决容易变形的问题

楼主(2020-07-14):
这种低端精工手表的性价比、稳定性虽然还比较高,
但要细看的话,“偷工减料”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比如在表带上,精工在这种价位的手表上是出了名的抠门的,
钢链用的材料很一般,很容易产生划痕,
非实心冲压式的零部件非常多,细节处理的不够好,每一粒表链侧面都有销钉的开口

要说特别糟糕的地方,应该是表扣这,从侧面看,就是两片薄薄的铁皮了

平时佩戴的时候我都会很小心。不过若是搭在手上,表扣如果往后扣的时候稍微用了些力。不小心掰到了,上面那层铁皮就直接变形,钉扣就搭不上了,表扣自然也就无法固定住
我那块精工的水鬼就已经成这样了,虽然说掰回去也能用,但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还是令我挺不爽的

前段时间,逛某宝的时候发现有这种代用的全实心的表扣卖,
于是我测量了一下我那块表带 带尾的尺寸,下单入手一枚先试试

虽然这个表扣和原装的一个价,也要30多块钱,但这个用料比原装的好太多
论强度,也更结实些,起码徒手是很难掰弯它

安装方式和它原来的表扣一样,都是用生耳卡进去的

表扣比原装的短一些,所以表链我又加回去两截才够长

上手的效果和打开折叠的状态,都还行

这样看就高大上许多了,比原来铁皮折叠扣的好了不止一个档次

罩壳部分还是冲压的,所以边缘还是有一点刮手或者容易蹭花表链
自己有工具,打磨倒角,抛光了一下才满意

如果你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妨也去买个实心的带扣换换,无论是做工还是手感,真的要比原装的强好几倍

网友:
原装的质量对不起这个价格啊

网友:
同门红牙飘过

网友:
原装的是钛合金的 就不打算换了

网友A:
用上全钛合金的就回不去了,真的轻巧了很多,也不会有不锈钢染黑皮肤的弊病。

网友:
你不会直接换个表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上全钛合金的就回不去了,真的轻巧了很多,也不会有不锈钢染黑皮肤的弊病。 ...

钛合金表带照样有,其实那个是表链连接处磨损的金属碎屑和汗垢的混合物,不经常给表做清洁,一出汗就会渗出来
钛合金表带好是好,密度高,质量却很轻,强度也不错,但相比306、316L不锈钢,钛合金不怎么耐磨划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