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安康牌AK-200FC家用燃气泄漏报警器,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0-07-14):
想当年,年轻不懂事,装修全包给装修公司,把燃气表直接包在厨柜里。燃气公司的检测人员就建议买了个这玩意。
时隔多年,从没报警过。
这玩意就像核弹,永远不响最好。。。。。。

快十年了,一直放厨柜的燃气表旁边,无油无烟无尘,所以成色也不错

网友:
这种报警器还不错啊,还有个EI牛了,谢谢精彩分享了

网友:
不带联动电磁阀的报警器意义不大,因为管线老化破裂或燃气泄漏时人并不一定就在旁边,仅仅是声光报警远远不够,切断气源才是王道。而且这货还需要定期检测,一个是电路稳定性,更关键的是探头(传感器)的灵敏度,笨办法可以将报警器取下来放到灶头旁边短时开气模拟一下。
发现功能降低时务必及时更换,前几天小区燃气管线改造更换时,随便测了下我家换下来的报警器总成,发现淘汰下来的报警器探头居然是失灵的,报警器可是五六年前刚换上的啊。惊出一身冷汗,庆幸集中改造,本地区是天然气产区,对安全用气格外严格,燃气报警器是用户必备配置。就是这样,本小区还曾发生过严重天然气爆炸事故,所以居民对此都比较敏感。

网友:
没有控制输出,板子上有继电器的位置,应该可以接控制电磁阀输出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