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 JJ ,免费送的TF卡!

楼主(2020-07-14):
拆  JJ ,免费送的TF卡!
这种算骗人还是促销?
免费送的。

构造都不差多

送个打磨的卡 ,台湾产 。
目测不超过1G  ,小U盘还有些用 。。。

压缩成本了,不是锂电款。

科技进步了,这种没什么新鲜的 ,不然多撸点,改造玩 。
完,谢谢欣赏 。

网友:
唉,这做工,无语了

网友:
洗脑机,专骗老人,成本不超过9.9

网友A:
aob这种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彻头彻尾的山寨假卡 不过也有速度还不错的

网友:
就是个小型播放器,忽悠老人家专业30年那种了

网友B:
里面都是忽悠人的音频文件,如果能支持不加密音频格式,建议把里面音频都换了。

网友C:
谢谢分享。。。。拆了JJ,就是公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都是忽悠人的音频文件,如果能支持不加密音频格式,建议把里面音频都换了。 ...

应该可以,最好压成22000,32K

网友:
这还好还有实体卡,有些都存在 牛屎里了

网友:
还能插耳机?

网友:
用三电池的,不戴耳机坚持不完

网友:
我拆的里面是是USB接口,读卡器+tf卡,外焦里嫩。换了音乐乐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拆了JJ,就是公公了。。。。。。

哈哈,加工一下可以去泰国发展

网友:
前几天刚拆了个同款
去除TF卡
然后直接用脚咔嚓了
专坑老年人

网友:
这种做工还行,有些JJ里面板子还是棕色胶木板,很容易掉焊盘,真是差到姥姥家了

网友:
这卡里面是啥格式 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b这种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彻头彻尾的山寨假卡 不过也有速度还不错的

能用1g不知道干嘛用

网友:
这卡容量超过128M我直播吃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