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日精手腕式血压计Err故障,更换气管后复活(NISSEI WS-522)

楼主(2020-07-14):
多年前给家里老人买的日精WS522腕式血压计,一直使用良好。最近,时常出现不能正常工作情况。拆开看看,检修一下。

开机自检正常:

加气压到150左右,长时间徘徊:

最后停机,显示“Err”。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气路在高压情况下,有泄漏,致使无法继续加气压,系统显示故障码:

拆开检查。机器使用两节7号碱性电池:

卸下电池仓一侧的3颗固定螺丝:

取下面板:

取下主板:

主要元件分布:

主板做工还不错:

黑色的三通橡胶气管将气泵、气囊、泄压阀联在一起:

仔细观看,三通橡胶气管老化严重,质地变软,气压一高就会漏气,所以加不上高压:

取下的旧气管,用手一捏就变形:

找出一个报废血压计上拆下的气路(平时收捡破烂电器的好处),上面有三段好的胶管:

先接上看看,尺寸有余,孔径合适:

裁剪一下:

安装好气路:

装好电路板,开机试一下,可以加到高压了:

测量功能正常,这是高低压数据:

下面是心跳数据:

换气管后,完美修复。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讲得很详细。图片也很清晰。开机自检正常,说明没大问题。建议将碱性电池更换成铁锂电池。国产(包括合资)企业生产的碱性电池没有一家(包括金霸王)能解决漏液问题,且质量分散性很大。而目前市面上的充电式1.5V锂电池都是经过降压变换的,由于电路板自身要耗电,自放电比较严重。如果是天天用还好,如是偶尔用一次则不合适。还是铁锂电池好,一节就解决问题,另加一个适配筒。不存在降压变换的问题。

网友:
哟,我也拆了一个。发拆机版了。原来那是泄压用。只能加到11kpa,估计也漏气了。

网友:
我有小车加气泵也显示“Err”” 原来是气管损坏吖!~有空拆开看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可能也是这个问题,丢了,可惜了

网友B(2020-09-15):
你好楼主,我的血压计也是导管老化,请教空气导管用什么可以代替。再问一下你导管间的连接白色的管是什么?是圆珠笔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我的血压计也是导管老化,请教空气导管用什么可以代替。再问一下你导管间的连接白色的管是什么? ...

之前我修一个 用的是点滴挂水注射器上管 药店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讲得很详细。图片也很清晰。开机自检正常,说明没大问题。建议将碱性电池更换成铁锂电池。国产( ...

电池这个学习了 现在已经养成拆电池的习惯了

网友(2022-06-14):
我也是坏了这个日精三通管,找遍全网也找不到。有谁支支招

网友C(2022-08-29):
腕式血压计很多都是这个坏了的,我的鱼跃是全网找不到胶管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C:
腕式血压计很多都是这个坏了的,我的鱼跃是全网找不到胶管

饮水机上有胶管

网友:
图片和说明很好,学习

网友:
这手艺没谁了,这血压计也过精致。

网友:
医用胶管质量很好

网友(2023-03-28):
原来是三通气管坏了,找这种胶管有难度。

网友:
日精的血压计全是日产做工很好的,比松下好多了,本人收藏二个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