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里怎么不下油?

楼主(2020-07-14):
亲戚的车不要了,放了几年了
油箱内有油,就是不下油
没油流到这塑料杯里,再流到发动机,没油发不动呀
谢谢了

网友A:
   电动车,要油没有用。

网友:
油箱下面那个好像是负压开关,没吸力不会开的好像!记不太清了,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
  请去研究红圈内的气动开关。

网友:
用口吸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估计时间久了油箱的锈堵住出油口!把油箱拆掉清理最快!

网友:
踏板车是负压油开关,另一根管吸下,油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要油没有用。

燃油车的。

网友:
上面的那个吹一下,就又油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时间久了油箱的锈堵住出油口!把油箱拆掉清理最快!

油箱清洗过了。

网友:
气缸不动的话,怎么可能产生负压把汽油吸下来,踏板车都这样的

网友:
感谢老大精彩分享了

网友:
不是吹,是吸,大口的吸,吸出来没有?
太好了,
咽了

网友:
有个管子通到曲轴箱的,那个不通气油管就不流油,把它拔下来用嘴吹或者允

网友:
想直接下油就换个不是负压的开关

网友:
    下面的那根管子接化油器喉管!上面那个接化油器油室!

网友:
叫 凌鹰 是吧?!株洲 雅马哈 出的。我买过一个 广本100c

网友:
你没玩过,油经只负压开关直接进化油器,三通连喉管,化油器,负压开关,估计你缸里汽油满了

网友:
踏板摩托 是负压开关,找到哪个是,吸。再说这个应该是仿的。没折腾的必要了。换件都够你买新的了

网友:
应该是电池问题把,都不知道放了多少年了,这样都不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