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晒一块卷闸门遥控开关控制接收板,打算折腾成遥控开关或插座

楼主(2020-07-14):
车间某角落拾到的,当时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外壳,干脆砸完只捡了电路板回来,以为没遥控器,折腾不上就一直放着吃灰,近日偶然在办公室某抽屉看到两只积灰严重的遥控器,如是拿来看看,也不知遥控码芯片匹不匹配,如果匹配可以折腾成遥控开关
接收板,14V火牛,两个12V常开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门的开启或关闭,一个常闭继电器,用来切断电机电源,实现门的锁定。。

侧边扒动开关,是切换解码芯片输出对应的开关继电器,有来调整遥控器上对应的开启或关闭按键
背面,

放大看看继电器

接收模块

接收芯片可见358字样

解码芯片PT2272

输出开关芯片,这货直接驱动继电器,不知能否长时间工作驱动继电器

再来看看遥控器

拆开第一个,还好也是编码的

而且还是PT系的,PT2264,经查,刚好和结收解码芯片匹配

另一个也是编码的

这个根本粘不到边其它系

开始打算还要去重新编码的,结果一对照,两货原本就是一对,编码一模一样,运气还可以,不用动手焊编码了

接电,试机确认,果真听话好使

经试测,两个常开继电器只能点动,不能自锁,,也就不能作遥控开关,只有那个常闭继电器控制可以自锁,想折腾成遥控开关要么换继电器,要么重新调整输出芯片的输入信号引脚,看来还是得折腾一会才行,貌似换继电器来的快些……

网友A:
狗屎运啊,捡都能先捡到钥匙后捡到锁。你上辈子赌神啊哈哈哈
这种没有中间MCU,比较好改,M4是点动的2272,建议换成L4,带互锁的,这样,就可以改4路或者3路1全消(就像我改的,门市用的三个灯的总遥控,第一个是全关,后边3个是三个灯,每个按下都能打开一个灯,全关则可以关任何一个开着的灯)
这种改造很方便,2003是7达林顿驱动阵列,除了8和16的电源,地,就是斜着安排的7个反向驱动器,等同于7个达林顿管子,鸡鸡输入。集电极输出找准2272的四个输出端,对应接好3路的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
好货来的,不能不放弃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屎运啊,捡都能先捡到钥匙后捡到锁。你上辈子赌神啊哈哈哈
这种没有中间MCU,比较好改,M4是点动的2272, ...

感谢大神指导,至于狗屎运,那也是有九成以上先天条件才能促成。在我们厂区,两栋厂房共有14扇卷闸门,不用说,肯定是同一承包商统一安装的,那上面的控制块同型号同规格的机率是相当大的,我捡到的控制板是在其中某扇门在后期车间改造时拆下的,所以能在同厂区内找到匹配的遥控器也是有一定机率的。
这个改制遥控开关,我想在不破坏原板功能前提下,增加双触点继电器使其自锁来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导,至于狗屎运,那也是有九成以上先天条件才能促成。在我们厂区,两栋厂房共有14扇卷闸门,不 ...

只是换个2272-L4就解决了自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