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恢复保险丝和普通快熔保险丝动作速度PK

楼主(2020-07-14):
       试验很简单,把自恢复保险丝和快熔保险丝串联接入220V,如果快熔保险丝烧断了,说明快熔保险丝熔断速度更快!反之,至少自恢复保险丝还挺快!

      快熔保险丝用的500mA陶瓷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用的090的,常温下阻值10-20欧,动作电流180mA,1A电流动作时间不大于0.8S。

试验结果:连续接通十多次220,快熔保险丝都没烧断!通电瞬间的电流达到了8A以上!

试验证明,其实自恢复保险丝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A:
这么测试没有意义,要同样电流的。500ma的快熔和90ma的pptc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测试没有意义,要同样电流的。500ma的快熔和90ma的pptc没有可比性

瞬间10A左右电流,怎么没有可比性? 反正保险丝没有烧断。至少说明自恢复保险丝能保护普通保险丝!有人告诉我试试福禄克的保险丝,福禄克用的才是真的快熔!有点不舍得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测试没有意义,要同样电流的。500ma的快熔和90ma的pptc没有可比性

这个有难度,5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电阻太小了。接220太危险了

网友:
楼主极其富有牺牲精神

网友B:
发视频看看,保险丝什么负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视频看看,保险丝什么负载

目测楼主进行的是短路测试,负载就是保险丝,家里开保险丝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瞬间10A左右电流,怎么没有可比性? 反正保险丝没有烧断。至少说明自恢复保险丝能保护普通保险丝!有人告 ...

你认为有就有吧,有本事就把自己表上的保险丝都换成pp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进行的是短路测试,负载就是保险丝,家里开保险丝厂的

这也不算短路,毕竟90的自恢复保险丝常温下阻值有十几个欧姆了,电流最大10A左右,就像楼上说的,90的自恢复保险丝和500的快熔没法比,假如是500的自恢复,还不一定谁快,毕竟500的自恢复保险丝手册上的数据是比90的要慢10倍了。 可惜不敢用500的自恢复保险丝做实验,电阻值太小了,这才是真的短路试验了!害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也不算短路,毕竟90的自恢复保险丝常温下阻值有十几个欧姆了,电流最大10A左右,就像楼上说的,90的自 ...

找个100毫安的快熔保险丝来试理论上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找个100毫安的快熔保险丝来试理论上一样

能否请教下怎么理论上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否请教下怎么理论上一样?

100毫安快熔pk90毫安可恢复,没有90毫安的快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毫安快熔pk90毫安可恢复,没有90毫安的快熔吧……

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您说的是ff100ma和90ma pptc的结果还是pptc90保护而ff100不断。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试验有效。可恢复的保险丝本身电阻大一些,价钱高一些,所以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