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手机放到笔记本触摸板旁边会触发休眠

楼主(2020-07-14):
公司采购了一百多台某品牌的笔记本电脑,使用中发现手机放到触摸板旁边会触发笔记本休眠、黑屏(公司很多同事有把手机一头架在触板位置玩耍的习惯),询问笔记本厂家说是这个位置有盒盖传感器,尽量把电子产品远离这个位置,公司为此发了公告 但是很多同事还是适应不了这个情况,我初步考虑能不能在外壳靠近传感器的位置贴个金属屏蔽纸 但是还没实际操作过,各位高手有啥可行办法没有

我从网上了解到的霍尔传感器原理:传感器会根据磁场大小输出不同的电压,但是我不知道笔记本的工作原理是收到霍尔变化信息就触发盒盖信号,还是说分析输出电压强度判断是干扰还是真正的盒盖然后再去触发盒盖信息呢?能不能让厂家修改bios参数从而降低传感器的灵敏度呢,精通主板的大佬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什么品牌型号的?

网友A:
贴一片铁氧体(屏蔽贴)应该可以解决,我之前的感应卡贴在手机背面就是这么做的,很好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783

网友:
当然是霍尔检测到盖子上的磁铁就触发睡眠啊。手机喇叭的磁铁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一片铁氧体(屏蔽贴)应该可以解决,我之前的感应卡贴在手机背面就是这么做的,很好用。
https://www.myd ...

已经购买了,到货后试试效果 到时候我会反馈

网友(2020-09-02):
对的 那是霍尔元件 盒盖休眠的功能

网友(2020-12-23):
已经经历过了,霍尔传感器的原因

网友(2021-03-14):
手机喇叭那有磁性, 正好代替了笔记本上盖里夹的磁铁

网友:
我认为这可能是简化后的设计,我见过的一个磁铁开关是要检测到南北极方位的,也就是说那个条形磁铁放对了方向才能触发。放一个耳机去触发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