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这种USB转5.5插头线,哪里能买到质量好的?

楼主(2020-07-14):
淘宝买过两家,80CM长的,大概都是1元左右 一条,质量不行,用一段时间就出现里面断线。
有谁知道淘宝哪里能买到质量好的,贵点没所谓。

网友:
自己做吧。
买个USB头子
买个5521音叉头子
买一段自己相中的两芯线
查一下定义
焊上就完事了。

网友:
我用老联想手电线改的,非常粗的内芯,焊个头子就行了

网友:
为啥不自己做根

网友:
来这里的大概都会自己做这种线吧。

网友:
辰阳的东西还不错 可以去淘宝找一下 工厂店

网友:
自己做呀,上次停电了做的一根给光猫供电

网友:
哈哈哈,你跑这里是求不到链接的,找个废旧的键盘鼠标线也行,自己对接5.5孔,很好找线的正负,就是做的头不好看

网友:
淘宝买usb头和dc头,自己随便做,

网友:
99%的坛友支持楼主自己做一根

网友:
论坛里有的卖库存货充电线充电头的商铺卖这个,买过。

网友:
过3A电流的TB上一堆呀

网友:
自己做的质量最好

网友:
这还不好办吗,自己买头回来做,整个套件都有卖的。又不贵,USB线就更简单了,找一根不用的早期的安卓线,小头一剪,圆头焊接上去,妥妥的。

网友:
我甚至就连电脑接车机的音频线都自己做。直接就是用充电的数据线改。正负,中间两根数据因为细,合并。当做三根线芯来用。刺激。

网友:
1元/条你还想质量好?
自己做吧,自己想几AG的线就用几AG的线

网友:
坏了一个12V的电源头,电路板全烧坏了,把插头线拆下来,说不定以后可以改装什么。

网友:
有家店有docomo原装线,撸了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