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指示灯0.4W?

楼主(2020-07-14):
一测吓一跳。
无灯两孔款

有灯五孔款。

网友:
因为限流电阻耗的

网友:
剪了它吧,没什么用

网友A:
你搞错了,这定时器,是机械的,里面有个类似电磁感应的东西,要供电,让这个机械走起来。类似以前的小闹钟。本身功耗确实要0.5W-1W左右。我就家里3个类似的定时器,一个品益电子的,两个金柯德机械,一个公牛机械。自身都需要一定的功耗

网友:
一个LED只接0.4W,不可能,还有其他部分的耗电

网友:
这就是指示灯耗电,换高亮灯珠换大电阻可降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错了,这定时器,是机械的,里面有个类似电磁感应的东西,要供电,让这个机械走起来。类似以前的小闹钟 ...

说明书标称功耗小于1W
结果却多了30%,空载还发热严重。
两款我都拆过,没啥区别。
品益AL-06的我也有,实测只有0.3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标称功耗小于1W
结果却多了30%,空载还发热严重。
两款我都拆过,没啥区别。

品益AL-06 同款,我拆过,里面有纽扣电池。但是插市电的时候,用功率计就是有功耗,不明确是不是在给电池充电,充满就不会有功耗。
金科德,我有一个所谓带编程的,功率很大,我记得好像待机有3W的功率,本来是给小鱼缸制氧控制用的。想一天制氧个10多小时,其他时间关闭,后面发现这个计时器功率太大,还不如制氧24小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益AL-06 同款,我拆过,里面有纽扣电池。但是插市电的时候,用功率计就是有功耗,不明确是不是在给电池 ...

AL-06一直有功耗的,应该相于电脑主板电池。
0.3W还是可以接受。
这3W就受不了。不如一直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06一直有功耗的,应该相于电脑主板电池。
0.3W还是可以接受。
这3W就受不了。不如一直开了。 ...

具体待机多少忘记了,但是待机确实有功耗。 一开始以为机械的不用电,电子的要用电。后面买来才发现,机械也是用电的,而且机械的不准,金科德的,用一周,时间误差都有大几十分钟。后面换了电子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待机多少忘记了,但是待机确实有功耗。 一开始以为机械的不用电,电子的要用电。后面买来才发现,机 ...

AL-06老人不会用,所以才整机械的。
电动车充电几十分钟误差无所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