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线性恒流LED灯真奇葩,太热热热热热热了!!!

楼主(2020-07-15):
自从来新站,还没在这发过贴吧...今天重操旧业,拆个奇葩驱动的LED灯。(现在这种驱动好像成常态了,近期买了好几个灯,无一例外线性驱动)

我曾经天真的认为,LED灯温度低,直到我遇见了它......

说实话,灯色温很正,显色指数较高,就是有严重频闪。
还有,,,开灯5分钟,外壳80℃!!!
亮灯时无意间摸了摸灯壳,手差点给我烫起泡来!
这简直是白炽灯的温度!

严重的频闪导致相机无法正常拍摄它

标称功率仅有2w,没虚标。还是宽电压,具体是不是,我也不(lan)知(de)道(ce)了

拆开后,六个灯珠,一个桥,一块芯片,两个电阻。
桥特写:MB10F

参数:正向电流0.8A,反向电压1KV,sop-4封装......

看似简单的电路,究竟谁是发热到80℃的罪魁祸首?
正是这位!线性恒流驱动芯片:晶丰BP5132H

参数: sop-8封装,过热降低电流(怪不得我感觉开久了灯变暗!),兼容可控硅调光(怪不得兼容110v供电!)。
通过更改连接在2,4管角的电流采样电阻阻值来更改输出电流,增大采样电阻阻值,输出电流减小。(这里的采样电阻装反了,我看不出它的阻值)

灯珠特写:单芯灯珠,管芯很大,估计单个功率不小,得0.3-0.4w吧

六灯珠全部串联,除此之外还串联了一个1500Ω的电阻。在线性恒流芯片的热量与电阻的热量加持下,成就了开灯5分钟,升温80℃的2wLED灯奇迹!
谢谢观看!

网友A:
我家里也有灯泡也是相似的方案,没有频闪哦

网友B:
这是设计有问题。
正常线性恒流,采用的是多串LED,或者是高压降LED,这样LED两端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恒流IC自身的消耗就会比较小。
如果用了数量较少的低压降LED,那么恒流IC自身的消耗就会非常大。

网友:
山寨死了,我买了的话直接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也有灯泡也是相似的方案,没有频闪哦

那应该是输入端的桥后面并联了一个直流电容,消除频闪了

网友C:
LED灯本身是室温工作的,然而很多人将其超温工作常态化

网友:
灯珠那串联电阻太坑了,看上去适合用多颗高压LED加线性稳流,低压灯珠需要设计特殊的大压差驱动。

网友D:
请教 如何消除 频闪,刚买了个 带遥控功能的5瓦灯泡。调亮度、定时关,都有,就是频闪。就在整流桥之后加个高压滤波电容就可以?

网友:
去年5块多钱买过标称50W的路灯,用的也是线性恒流,50个灯珠单串,频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 如何消除 频闪,刚买了个 带遥控功能的5瓦灯泡。调亮度、定时关,都有,就是频闪。就在整流桥之后加个 ...

这法不行,听你的描述,你的灯是pwm调光的。就是通过不同频率频闪来调光的。若消除频闪,则可能无法调光。
另外,在非完全了解电路的情况下,千万别对灯进行改造,否则很容易搞坏

网友E(2021-01-19):
之前撸了一个DZ超亮款10w
MX2100S方案的线性横流驱动
功率5.58w左右
严重频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之前撸了一个DZ超亮款10w
MX2100S方案的线性横流驱动
功率5.58w左右

另一个坦友撸的也是一样的方案
@moontree

网友F:
这种按他们说的,是PWM可控硅调控,但是没看到可控硅,说内部是高压MOS,我不喜欢所谓线性恒流,其实就是大串联,那所谓恒流二极管其实测正反都是20多欧我怀疑就是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按他们说的,是PWM可控硅调控,但是没看到可控硅,说内部是高压MOS,我不喜欢所谓线性恒流,其实就是大 ...

这玩意对LED输出电压的波形感觉和纯电阻降压略有不同,我没有测过,也不敢断定是不是
不过这个灯泡的电路的确是个大串联,另外用这类ic还有其他接法,好像是驱动总共85LED灯,分2组全部串联,低电压只亮65个(1组),标准电压85灯全亮(1组,2组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撸了一个DZ超亮款10w
MX2100S方案的线性横流驱动
功率5.58w左右

我也有一个DZ超亮款,1毛撸的。坑货,没散热器,灯板干烧

网友:
多余的电压用IC硬抗? 这设计太缺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灯本身是室温工作的,然而很多人将其超温工作常态化

所以很多为什么LED灯散热不好都很短命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设计有问题。
正常线性恒流,采用的是多串LED,或者是高压降LED,这样LED两端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恒流 ...

毕竟不是什么正规大品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法不行,听你的描述,你的灯是pwm调光的。就是通过不同频率频闪来调光的。若消除频闪,则可能无法调光 ...

Pwm调光,oled屏幕的手机也用。调的越亮。闪烁周期就会降低或者消除。最亮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发光了。
调低亮度以后闪烁速度就快了,所以有的人对闪烁敏感的,就能感受到这个屏幕在闪烁。

网友:
不得了,80度得烫猪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