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简单测一下刚买的1T 2.5“ 7mm西数黑盘

楼主(2020-07-15):
本人ThinkPad T430的主力机,ssd+机械盘的组合。

原来也是用的1T的,是在19年1月份,从PDD上买的斐讯H1移动硬盘里拆的,型号是东芝MQ04ABF100。

不知道为啥,最近这块盘出现了大量重映射坏

记得当时买的是全新未拆封的H1,硬盘是全新的,没想到才用了一年办,就出现问题。难道PDD上买的东西,自带”质量差“的隐藏属性?

做为主力机,机械盘承担着存储重要工作数据的艰巨任务,马虎不得,看到这块盘的这种状态,毫不犹豫地去狗东买新盘。

买的时候在5400转蓝盘和7200转黑盘之间纠结了一下,因为蓝盘只需250多,黑盘要460多,差200多块钱。最后还是选择了黑盘,”数据无价“,拿这个理由安慰的自己。另外蓝盘2年质保,黑盘5年质保,用着会更放心。

到手开箱。

简易包装。

送了一把小螺丝刀和4颗螺丝。

接口触点没有插拔痕迹。

昨晚折腾别的搞太晚,就没测新盘,睡觉前直接挂机搞了个全盘克隆。

早晨起来已经克隆完成。

简单测试一下这块盘的性能吧(半盘状态)。

基本这样了。4k没测,机械盘不要指望有太好的4k性能,这不是机械盘的强项。

完结!

网友A:
H1里面的东芝硬盘是叠瓦盘,比较适合用作仓库盘。随机读写性能很差,很容易坏。

网友B:
我前年用劵184在pdd买了一个斐讯H1,回来拷满经典大片长期插在斐讯T1,能自动休眠,看电视一天灯也不亮一下,只有打开文件管理器,才会亮灯读取,算是配合的很好,目前没发现问题。

网友C:
移动硬盘出现坏道,一般都是usb口供电问题导致的……我的忆捷移动硬盘里面也1t东芝硬盘,就是这样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1里面的东芝硬盘是叠瓦盘,比较适合用作仓库盘。随机读写性能很差,很容易坏。 ...

希捷盘是叠瓦盘,东芝盘不是,但据说h1里的盘都是特挑的。我电脑用的是拆出的希捷叠瓦盘,这个盘自身没有自动停转功能(休眠),通电就一直转,目前通电时间已经接近两年但读写不多,还算正常.

网友D:
冲击错误率94,不算多也不算少,较严重震动94次(没具体资料,应该是磁头在盘片上的时候的震动才记录)
没有大量的当前待映射(0)说明这个盘还能撑得住,状态还是相对稳定的

网友E:
东芝和三星机械硬盘我是不敢作为系统盘用的,但是这两家的固态倒是不错

网友F:
可以试试淘宝找代保50左右换一个官方返修盘 返修盘带2年保修,之前单位捡了个2t的坏黑盘一看还在保修期,花了50换了个返修盘,还带两年保修

网友:
7mm的1T大容量主流笔记本硬盘基本上都是叠瓦盘,这个前不久曝光了

网友G:
LZ你买的这个西数黑盘是叠瓦盘吗

网友:
现在都是把SSD当系统盘,hd当数据盘,一般问题出的少,不过,现在这边做硬盘的节操的欠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1里面的东芝硬盘是叠瓦盘,比较适合用作仓库盘。随机读写性能很差,很容易坏。 ...

我经常下迅雷到东芝的这块盘,坏的如此之块,估计跟我下迅雷也有关系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用劵184在pdd买了一个斐讯H1,回来拷满经典大片长期插在斐讯T1,能自动休眠,看电视一天灯也不亮一下 ...

挺好。我的盘每天承载着大量的读写,任务艰巨,最终累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移动硬盘出现坏道,一般都是usb口供电问题导致的……我的忆捷移动硬盘里面也1t东芝硬盘,就是这样坏的 ...

我不是当移动硬盘用的。我是把H1里的盘体拆出来,安装到笔记本sata接口上用的。

网友H:
换个s3610 400G的固态多好,还机械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冲击错误率94,不算多也不算少,较严重震动94次(没具体资料,应该是磁头在盘片上的时候的震动才记录)
没 ...

因为笔记本,所以我经常背着到处跑。冲击错误率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芝和三星机械硬盘我是不敢作为系统盘用的,但是这两家的固态倒是不错

没毛病。固态盘,这几家做闪存的厂商的盘是首选,intel,东芝,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试淘宝找代保50左右换一个官方返修盘 返修盘带2年保修,之前单位捡了个2t的坏黑盘一看还在保修期,花 ...

这个路子可以,回头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买的这个西数黑盘是叠瓦盘吗

没深入了解呢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s3610 400G的固态多好,还机械盘?

不不不,存重要数据,我还是信不过固态盘。

固态硬盘突然暴毙的几率比机械大多了。

我见过N多暴毙的固态,不乏有大厂的产品。

但几乎很少见过突然暴毙的机械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