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usb小夜灯…

楼主(2020-07-15):
被熊孩子当握力计给折腾死了拆开看看,没法无损…手术刀侧切…硬拔了一下大力出奇迹usb插头出来了居然是铝基板的,散热也是铝的…方向调节是一根铁丝…闲了看看usb接口怎么固定…

网友A:
还真是铝基板哈哈

网友B:
没想到论坛各路好手都有。拍第一张图片时靠得太近了,图片有点模糊,还不如稍微拉远一点,见成像清晰了再拍。怕图片太小的话可设置更大的分辨率,后期再裁剪一下。限流电阻好像是510(51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铝基板哈哈

确实是铝基板…就是再好的料子也挡不住当握力计的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论坛各路好手都有。拍第一张图片时靠得太近了,图片有点模糊,还不如稍微拉远一点,见成像清晰了再拍 ...

随意拍的…一般来说不考虑这个…模糊问题是闪光灯亮起失焦了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意拍的…一般来说不考虑这个…模糊问题是闪光灯亮起失焦了的缘故…

贴片显示得那么大了,可见距离很近。此时还打闪光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显示得那么大了,可见距离很近。此时还打闪光灯?

聚焦的时候我随便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