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电路板与弧形布线

楼主(2020-07-15):
第一个版本,布线竟然错了,后来才发现,当时也没检查

也算弧形,但是不是太好看

改进后的,这下好看多了

大家多提意见,哈哈

网友A:
你就不怕横切电感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怕横切电感应?

什么横切电感应?

网友:
磁生电,电生磁。
闭合电路切割磁感线

网友:
中孔位置如有金属或磁性物质,就会形成磁感。

类似LED灯设计,一般内圈电路为正,外圈为负,一段距离后有回头线路,这样解决了寄生电感的问题。

网友:
很漂亮,其他我也不懂了

网友B:
用得还不错,器件多放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还不错,器件多放点再试试

哈哈,我也只是练习,放多了,不累嘛

网友:
这次圆润多了嘛

网友:
铜箔留宽点嘛,太浪费了
等牙膏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