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DC充电口直充)

楼主(2020-07-15):
家里老人拼多多买的二档调光USB充电灯,采用的3.5mm DC充电口。内部使用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LED部分使用的不同阻值电阻限流,实现二档调光;充电部分DC充电口与锂电池直通,通过外接4.2V充电器充电。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用了14颗5730贴片并联连接,点亮后亮度还可以,做停电应急还可以。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二档调光USB充电灯,采用常见的3.5mm DC充电口,带防水保护。

LED灯板不是铝基板,用了14颗5730贴片并联连接。

共正极,红线接二档的正极,蓝线接第一档负极,白线接第二档负极。原来采用3R3(3.3Ω)、8R2(8.2Ω)两个贴片电阻,做二档的限流电阻,来实现二档调光;为了提高亮度,第一档不接限流电阻,直接接到LED负极,第二档接原来一档的3R3(3.3Ω)限流电阻。测了一下电压,一档在3.5V左右,二档在3.3V左右,还可以用,先用着,不做调整了。

电路部分很简单,二个元件,一个三档二路控制的开关,一个3.5mm DC充电口。

使用单节18650锂电池(不带保护板)供电,18650看着像是新的;采用先点焊镍片,然后在镍片上焊接连线的方式。镍片上有轻微锈蚀,估计焊接时使用了酸性助焊剂,焊接完没有清除干净所致。使用刀片将锈蚀刮除,擦拭干净,看着还可以用,先不换了,用一阵子,不行了再换吧!

为防止18650锂电池过放,加个锂电池保护板;用的SII出品的S-8261系列单节锂电池保护芯片的保护板,丝印G2JZ,性能和DW01相仿。

焊接好连线,测试无误后,使用热缩管做一下绝缘,组装起来。

原配充电器做工不是很好,使用4056充电板DIY的3.5mm 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充电。

楼主:
附:配装的4.2V充电器,做工不是很好,平时使用4056充电板DIY的3.5mm 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充电。

相关链接:

拆一个三档调光停电应急灯并加以完善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DC充电口)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ZY-001(MicroUSB充电口)

使用4056充电板DIY一个3.5毫米DC接口锂电池万能充

网友:
做工还不错啊,几元钱老大又捡到便宜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
去年把我的 改太阳能的了 就这种

网友:
这充电器说实话不差了,比起那些便宜的手电钻充电器好多了

网友:
USB版本的不错,至少有充电管理和调光驱动芯片,就差没见到typeC版本。直流口容易插错电源,需要锂电池保护板和宽电压充电管理。

网友:
我的头灯只有一根usb转dc线,5v直通,木有充电器,只能自己加充电板

网友:
竟然连二极管和电阻都省了

网友:
楼主讲的特别好,学习了。

网友:
这散热,够呛

网友:
客服发短信说没有保护电路长时间充电容易boom,然后又补发了一个。。。

网友A:
不如我买的2.8元的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我买的2.8元的略好点

你这款相对不错,看焊盘上省掉那些元件,貌似可以改点亮模式。

网友:
这种廉价电子产品好多都没有锂电保护电路,有些厂商心很大,直接电阻+二极管就敢给锂电充电

网友:
看起来都是偷料了呀

网友:
E: 拆一个二档调光USB充电灯(DC充电口直充)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