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016年的富格双速电机打火有筛焦的味道,拆个单速的想换电机,但不通用。

楼主(2020-07-15):
16年的富格双速电机打火有筛焦的味道,拆个单速的想换电机,但不通用。
本想换个单速的电机上去,结果电机长度不同,齿轮的齿数也不同。
都是便宜货,用的不多。

网友:
我的两个虾牌的电机早换了马奇步的,马力大,转起来平稳。一个电机5-60元阿公的。电池也换了三星的29E  好用

网友A:
打火不用换电机,把转子拆出来,清理换向器就好了,我的已经修复了

网友:
换个万宝至电机就行 淘宝十块钱左右 很好用 我给他们博世都是换这种 比原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火不用换电机,把转子拆出来,清理换向器就好了,我的已经修复了

换向器我也清理了一下! 轴头的齿轮拆不来来,所以就用酒精擦擦。没啥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向器我也清理了一下! 轴头的齿轮拆不来来,所以就用酒精擦擦。没啥效果! ...

不用拆齿轮,打开后盖就行,我是用洗衣粉加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的,洗完烘干再装回去就不打火了,高强度用了一个多月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齿轮,打开后盖就行,我是用洗衣粉加超声波清洗机洗干净的,洗完烘干再装回去就不打火了,高强度用 ...

超声波把漆包线打脱皮短路了

网友B:
电机长度目测差不多啊,只不过其中有一个上面带着可拆下的黑色塑料片,那是便于连接变速箱的。再说了,电机尺寸稍有差异不要紧,反正轴径都是3.175mm的。齿轮规格是关键,更换时最好用小拉马,当然对于DIY爱好者来说没有拉马也没问题,随便想个办法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长度目测差不多啊,只不过其中有一个上面带着可拆下的黑色塑料片,那是便于连接变速箱的。再说了,电机 ...

用M6的吊环螺母做了一个小拉马,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纹丝不动。放弃!

网友:
网上买个10来块万宝至或者马步奇的550电机,电机是通用的。只是齿轮不同,单速是9齿,双速12齿,齿轮肯定不能用。买电机要注意轴径,是标准的3.17MM光轴,别买滚花轴。这种低价电钻修理过几个了,电池和电机是硬伤。电机也换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