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H固态U板再用转接贴上三星316颗粒,这次没翻车

楼主(2020-07-15):
上次用58H U板上三星316的颗粒翻车了,附上贴地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580&extra=

后来一直不甘心。

最近拿到几颗K9OKGY8S7E,观察了一下,这个颗粒明显比较薄。

上图中是和K9OKGY8S7C的对比,明显要薄一些,和DMG那些相比,肯定更薄了。

于是又萌生了转接贴上58H U板的想法。

然后就开干。

作案过程略,直接上成品。

为了尽量控制厚度,还是用的0.15mm的钢网。

做出来量一下厚度

不太到4mm,大约3.8mm左右的样子。上次做的双贴DMG,厚度足足有4.8mm了。

相信这次装进cnc外壳里没问题。

实践证明,完全是没问题的,主控缓存面又加了0.5mm的散热贴,装进去之后,正正好好。

测一下速度吧。

共16个ce,顺序写只到285,读速度和4k还是比较不错的。

58H配三星3D颗粒,当然是不掉速的,温度有点不准确,实际温度通过人肉触摸,感觉要高一些。

待机温度,实际温度感觉也要比软件显示的温度略高一些。

最后上个成品图,完活。

有喜欢的坛友可以联系我,坛友有优惠。

网友A:
好奇贴U盘板能有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贴U盘板能有多少度

6,7十度家常便饭

网友:
我还是更喜欢S903主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6,7十度家常便饭

看你最近的帖子,三丧的F那是一个比一个热啊

K9PHGY8S7D
K9DMGB8S7C
这两个要是贴两片上去跑圈,甭管是3280还是2258,分分钟破百怕不是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最近的帖子,三丧的F那是一个比一个热啊

K9PHGY8S7D

三星的颗粒一般内部die比较多,8die,16die的很多,这可能也是热的原因之一。

网友B:
跑分可以
还有59h贴三星3D颗粒能不掉速么?
搞不到59H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分可以
还有59h贴三星3D颗粒能不掉速么?
搞不到59H固件

我也有一片59H在吃灰。

网友:
K9CKGY8和K9DVGY8 什么时候有得玩大佬

网友:
这个盘我上DUGB8S7C,都不存在装不上外壳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