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再拆个OMRON血压计HEM-746c

楼主(2020-07-15):
这回不用改标题了吧?
臂式是不是比腕式易用?手腕肉少,动一下就自卸压了。8脚写S29221,可能是24c类存储卡

网友:
头次见到两个轴点焊作为曲轴部件,我见到一般是金属或塑料曲轴头紧配合压入。

网友:
终于看到硬封装IC了,十分好评走起

网友:
谢谢分享,以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