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ip5328充电宝TV838三极管烧了,求助

楼主(2020-07-15):
充电宝上有颗贴片三极管烧了,主板的芯片是ip5328,坏的三极管上面印的是TV838,请教一下大家该用什么型号的替换,感谢

网友:
在板上找找有没其它丝印一样的,量一下是PNP还是NPN,然后料板上随便拆一个代换上去应该也能用。

网友:
最烦这种利用三极管串联做分压电路的做法,这四个都废了换吧,周边电容、电阻也基本是废掉了,也要换。
对应电源管理芯片的是3.3V分压,对应输出端是5V,用9014、9015直接替换。

网友(2020-12-04):
我也遇到了,板上还有一颗好的,拆下来也没测出来。。。只有23脚有一次压降

网友:
看看手册应该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