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12年产的射灯

楼主(2020-07-15):
       家里客厅里的,12年左右买的,平时基本没开过,孩子最近偶尔开一下,结果不亮了。
       拆开看看,全铝结构,带透镜的草帽。应该是驱动坏掉了,量了一下,只有2v左右输出。
       草帽应该没事,回头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A:
原装的像是单管式驱动,应该把驱动换芯片方案好些,再把灯珠换成3瓦余量大点。

网友B:
这个不是草帽,这个叫粉团这是单颗1W的灯珠,看看灯珠里面的金线是四条还是两条,四条比较好,寿命也比较长,两条的就不是很耐用。

网友:
先顶了再说,感觉做工还行

楼主:
好吧,还真是其中一个灯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草帽,这个叫粉团这是单颗1W的灯珠,看看灯珠里面的金线是四条还是两条,四条比较好,寿命也 ...

两条线,已确定是其中一个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像是单管式驱动,应该把驱动换芯片方案好些,再把灯珠换成3瓦余量大点。 ...

感谢,我觉得这个外壳还能利用一下

网友C:
灯珠很便宜2块钱10个还包邮,建议换灯珠最省事。

网友D:
晕管着灯珠叫草帽!这灯珠比草帽好了不是一点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管着灯珠叫草帽!这灯珠比草帽好了不是一点两点

本人电子外行而已,胡乱叫的名字。
何必这种口气,谁都有小白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很便宜2块钱10个还包邮,建议换灯珠最省事。

感谢

网友(2022-11-01):
以前的灯做工好,就是灯珠落后点,换个又能服役了。现在一体式的坏了直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