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晒下充电宝聚合物电池做的电动车锂电,求指导

楼主(2020-07-15):
家里有个爱玛小电动,48v,250w电机,铅酸电池换了两次,感觉越来越不耐用,就有了换锂电的想法,由于骑车次数不少,但距离短,一直没下决心
前些天突发奇想,250w电机,满速电流5a,即使启动电流大,但是控制器(4815)是限流15a的,容量型软包电池0.5c放电,偶尔1.5c,好像没啥问题啊?
脑子一热,下单了15个蜂语充电宝+14串20a保护板,拆出来14块聚合物电池(手残,外壳烂了2个,电池有一个受伤)组装成品如图
用的充电宝电芯自带硅胶线,线径22awg或者更粗一点(因为保护板均衡线写的22awg,电池上面的好像更粗一点)。网上搜到的,硅胶线过流能力很强,好像22awg也能凑合用
保护板装好了,电压量过正常,不过还没进行整体充放电测试~求指导,这个电池组可以用吗,有啥注意事项?

楼主:
最后两个图不知道怎么编辑掉,是龙韵手电钻充电器的,顺便求助,这个电源板可以做tl494辅助电源用吗,打算折腾个494电源

网友:
沙发又是我了

网友A:
18650应该更安全点吧,不管怎样都要注意温度控制与均衡,还有电池鼓包问题,其它请专业人员解答

网友B:
充电宝电池能做动力电池?

网友:
这种电池用几次就怀孕。

网友:
18650不香吗?

网友:
既然已经做好了就上车试验吧,起步的时候蹬一下助力

网友:
最怕内阻升高,你用用看吧,将来多个移不动电源

网友:
线理好一点,板子与电池之间最好用绝缘。

网友C:
充电宝的不是动力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很快玩完的,浪费了这么多软包电池,便宜出给坛友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两个图不知道怎么编辑掉,是龙韵手电钻充电器的,顺便求助,这个电源板可以做tl494辅助电源用吗,打算 ...

你图上传多了,而且也没有插入文档,就会这样,

再怎么去掉你应该知道方法了吧!

494对辅助电源要求不高,改到14V左右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的不是动力电池,不能大电流放电,很快玩完的,浪费了这么多软包电池,便宜出给坛友多好。 ...

同这样的感觉,想用也不是不可以,再入两个这么多吧,来了三并,就比较放心了!

网友:
放电电流多大

网友:
干嘛不上32650呢

楼主:
本来打算买30个充电宝,做两并14串,但是限购,一个账号两个,没那么多账号~
暂时不考虑18650这样的硬壳,因为折腾这个,还要先弄一套电焊机焊接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应该更安全点吧,不管怎样都要注意温度控制与均衡,还有电池鼓包问题,其它请专业人员解答 ...

多谢提醒,主要是没有电焊机,烙铁弄18650不好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电池能做动力电池?

正常使用0.5c,极限1.5c,这样不需要动力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