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V磷酸铁锂充电器改电流大小请教

楼主(2020-07-15):
60V磷酸铁锂充电器,输出电流5A,想把电流改小一点。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UC3845+LM358方案。

左边是带散热片的是20N60,8脚芯片是UC3845。右边带散热片的是可控硅,8脚芯片是LM358

网友A:
拆掉1个60v端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减半,你要改其它的,换合适取样也行0.1

网友B:
自己都不懂还瞎搞什么啊,安分充电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1个60v端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减半,你要改其它的,换合适取样也行0.1

热心助人加分

网友C:
两个办法
输出串联的采样电阻自己读下色环,根据你自己需要的电流算下需要增大到多少,换掉就ok
358两个运放分别控制电流和转灯的,量下电压高的是控制电流的,分压电阻阻值调下,把电压调低到你自己需要的电流就ok

网友:
20N60对地电阻0.1棕黑银棕 加大慢慢调

网友D:
MOS管S极的取样电阻阻值搞大一些或许也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OS管S极的取样电阻阻值搞大一些或许也可以实现

这个电阻是初级MOS管流过保护用的,平时这电阻上的取样电压太小,不足以让3845进入保护状态。如果进入保护状态了,电源就会打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1个60v端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减半,你要改其它的,换合适取样也行0.1

温总说得对,拆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阻是初级MOS管流过保护用的,平时这电阻上的取样电压太小,不足以让3845进入保护状态。如果进入保 ...

3842取样改小也行的,限制310v电流,等于限功率,但60v上不是恒流了,电压升高电流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两个办法
输出串联的采样电阻自己读下色环,根据你自己需要的电流算下需要增大到多少,换掉就ok
358两个运 ...

锂电充,转灯,只是电流小到一定吧!又不关闭。还有初级限流也可以,充电过程电压升高,电流略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1个60v端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减半,你要改其它的,换合适取样也行0.1

谢谢老师指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都不懂还瞎搞什么啊,安分充电不香吗?

夏天充电的地方太热,就像电流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充,转灯,只是电流小到一定吧!又不关闭。还有初级限流也可以,充电过程电压升高,电流略降 ...

这个充电器应该转灯后是关闭输出的。用功率计测过,转灯后和电源空载功耗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办法
输出串联的采样电阻自己读下色环,根据你自己需要的电流算下需要增大到多少,换掉就ok
358两个运 ...

谢谢老师指导。转灯电流大小也可以通过调节运放实现。

网友(2021-09-06):
这种充电器如果想微调输出电压该怎么改呢?

网友(2024-11-20):
小功率的锂电冲转灯后一般无输出了

网友(2025-07-21):
改成功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1个60v端电流取样电阻,电流减半,你要改其它的,换合适取样也行0.1

把初级mos管到地的检流电阻改大一倍,输出电流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