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优惠购介绍的小谷机器人

楼主(2020-07-15):
前几天翻优惠购,看见一个有这个机器人,优惠卷是夸张的1000元,想着反正是要买玩具的,看看这个几十块的产品怎么样,就下单买了

拿到手,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因为图片介绍没有什么对比图,中间的按键是白板一片,连色都没上,看的不清晰,

当时在家玩的时候,发现联网后很卡,放歌一顿一顿的,以为是设备问题,就拿回公司,都打算发回换货的了,但是联公司网络后,放歌正常,没有卡顿,看来是家里的网络问题,后来我用手机WIFI测试软件看了一下,发现家里的2.4G频段的信道有太多的路由器占用,换了一个信道后,基本没有卡顿了,所以产品还是没问题的,

既然产品不用更换,那么就拆开看看把
后面六个螺丝,轻松拆下,没有卡扣,

主板最上方标注有三个LED输出,只安装了2个插座,最后只是接了一组并联输出到两个眼睛
右边最上面的SPK是输出到小喇叭
中间MIC是接到驻级话筒
下面最粗的BAT是接电池

最大的IC是XR8052,查到的是运算放大器,可能是对无线放大用的
下面的T25S16,数据存储,
还有一个40M的晶振

最开始我还以为网络不好是天线问题,打开拆发现天线是印刷的,

8002B/8002E SOP8关断模式的音频功放IC

8002系列是一颗带关断模式的音频功放IC。在5V输入电压下工作时,负载(3Ω)上的平均功率为3W,且失真度不超过10%。而对于手提设备而言,当VDD作用于关断端时,8002B将会进入关断模式,此时的功耗极低,IQ仅为0.6uA。8002B是专为大功率、高保真的应用场合所设计的音频功放IC。所需外围元件少且在2.0V~5.5V的输入电压下即可工作。

另外一面只有5个按键,上面有4个没装,最下面的应该是一个TF卡的卡座,我手头有不少的TF卡卡座,不知道装上能不能识别呢

电池没有见过,是同端输出2根线的,因为打了热熔胶,就没有拆下来,上面标的不是锂电池,是标锂电容,这个真没看过,

量了一下电池是3.83V

没装座的LED输出是3.02V

另外一个装了座,但是没有使用的也是3.02V

这个输出到眼睛,接了2个LED的输出是2.68V

眼睛是两个蓝灯并联,没有焊接,LED的引脚直接穿过插座,掰弯就算了

喇叭没标识,但是估计是3W把,上面IC是3W的,只有2个螺丝,小宝喜欢摔玩具,又加了2个螺丝,

手头又一小堆的TF卡座,不知道合适没,内置没有联网时,只有1首歌,来来回回的唱,

网友:
几十元里面算高大上的豪华款了,还纠结什么了

网友:
至少这个主板做工还是认真的

网友:
期待你装上sd卡后测试

网友:
XR8052应该是一个支持wifi的单片机吧,不过查不到资料

网友:
那个xr8052怎么可能是运放,那个是芯之联的物联网主控,集成wifi和arm内核,一颗运放能当主控用吗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加存储卡座子后可能无法播放,需要把一些外围电阻电容等补齐,最麻烦的是需要找主控程序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加存储卡座子后可能无法播放,需要把一些外围电阻电容等补齐,最麻烦的是需要找主控程序写入。 ...

http://www.51hei.com/bbs/dpj-30953-1.html
五一找到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30953-1.html
五一找到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可以去试试,但不知道主控的程序认不认。

网友(2020-12-08):
引用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30953-1.html
五一找到的,不知道合不合适

加了卡之后能不饿能识别啊 这些机器人有些pcb是通用的。不需要的功能就不焊接。

网友:
二十几元我也买了一个,给孩子晚上睡觉讲故事。挺不错的

网友:
哄小孩的东西,大人也能玩玩,当小音箱用也不错,期待大家加上TF卡座,看谁能成功,咱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