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充电宝,就剩板子了,类似街电,如何充电

楼主(2020-07-15):
电池被我拆坏了 就剩板子了两块芯片一块是 英集芯的电源管理IP5029T另外还有块合泰的MCU型号是HT50F72 测了下都是好的 但是接上电池不能充电,研究了半天发现是类似街电上的 不知道该怎么破解,望哪位大神给研究下。

网友A:
找下教程,应该有这类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下教程,应该有这类的教程。

没找到类似的 搞不明白这MCU啥原理

网友:
竟然被人把电池拆走了哈哈

网友:
直接用英集芯的IO不就行了

网友:
有缓存,收集数据,呵呵~~~

网友B:
IP5209 可以通过 VSET 引脚设定电池类型。
当 VSET 悬空时,设定为 4.2V 电池;VSET 接 GND 时,设定为 4.35V 电池;VSET 接 VREG 时,设定为 4.3V 电池。
--------------------------解决办法-------------------------------
把IP5209的第8pin脚(KEY)断开,应该就可以用了。猜测是MCU,控制此管脚。当然也有可能控制5209的输入和输出,自己看一下就是了。

1.按键KEY持续时间长于 30ms,但小于 2s, 即为短按动作,短按会打开电量显示灯和升压输出。
2.按键KEY持续时间长于 2s, 即为长按动作, 长按会开启或者关闭照明 LED。
3.小于 30ms 的按键动作不会有任何响应。
4.在 1s 内连续两次短按键,会关闭升压输出、电量显示和照明 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5209 可以通过 VSET 引脚设定电池类型。
当 VSET 悬空时,设定为 4.2V 电池;VSET 接 GND 时,设定为 4.3 ...

感谢 回去接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回去接个电池试试

确实MCU控制了5209的输入和输出  看起来挺难办的

网友:
谢谢老大精彩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