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海尔双王子冰箱

楼主(2020-07-15):
拆老家一台老冰箱

海尔双王子,当年流行的组合式冰箱

后置冷凝器的

冷藏压缩机,天津扎劳西M792D,当年的合资品牌。

压缩机,居然还是铁管。。。

这个是冷冻压缩机,真正的进口恩布拉科,跟当年的松下fn系列一样,质量好,不易坏

这个是用铁片卡上去的,拆起来很容易

这个是早期和意大利合作的。一般在组合式冰箱里,冷藏箱使用国产合资压缩机,冷冻箱使用进口压缩机。
end

网友A:
这种双压缩机的冰箱第一次见,耐用肯定耐用,毕竟用的进口或者合资的配件,应该很耗电。如果家里有地方,当个摆件不错,很有年代风。

网友B:
我家也用过这款的,97年买的。 后来卖了换了个变频的,这下坑爹了,老有共振声。

网友C:
买了变频的再也不会买定频的    安静很多

网友D:
有的冰箱30年了还在工作

网友E:
我租的房子里就有一台双王子,效果杠杠的,冷藏室最上边都能结冰,挺费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冰箱30年了还在工作

亲戚有台西冷的同样式的组合式冰箱,去年才卖了废品,太费电,好像是九十年代初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家也用过这款的,97年买的。 后来卖了换了个变频的,这下坑爹了,老有共振声。 ...

空调的变频也是,有些为了高能效认证,把一些低速段设定为直接关,然后启动,外机故障后更麻烦。我家的美菱风冷冰箱,温度大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百分之50,一星期后有明显振动声异响,两三年后有些缓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调的变频也是,有些为了高能效认证,把一些低速段设定为直接关,然后启动,外机故障后更麻烦。我家的美 ...

就是低频的时候会有共振,跟冰箱里放的瓶子什么的有关。 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嗡嗡嗡声变大。空冰箱没有这个现象,不然没买的时候就发现了就不买了。但你冰箱总不可能空着吧,用了就发现问题了,它声学设计不合理把共振点落在低频。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买了变频的再也不会买定频的    安静很多

从后期维护的角度看,修家电的师傅看到是变频的就头疼!特别是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压缩机的冰箱第一次见,耐用肯定耐用,毕竟用的进口或者合资的配件,应该很耗电。如果家里有地方,当 ...

纠正这不是一台双压缩机冰箱,而是两台不同功能的冰箱。一个冷冻箱一个冷藏箱,独立设计可叠落使用。

从功能上是互补,从实体上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租的房子里就有一台双王子,效果杠杠的,冷藏室最上边都能结冰,挺费电的 ...

归根结底是两个冰箱,吃两份饭,再省也要一份半才勉强不造反。

网友:
Zanussi (ZEL) 压缩机是原意大利品牌

网友H:
这冰箱跟我们家的差不多,不过比我们家的小一岁半(刚刚趴到冰箱后面看了一下,应该是1996年1月生产的)。这货可以说是一代经典,当年特意买的冷藏箱与冷冻箱等高的,随意上下叠放、两机并排(对放)、按需关停单机,用起来太方便了。还有一大亮点----可以根据不同户型和冰箱摆放位置自由选择左右开门,避免绕着圈子拧巴着身子取放东西,可惜这种功能的冰箱已经越来越少了,本来五六年前就想换冰箱了,就是因为喜欢老冰箱的开门方向一直拖着。当然分体老冰箱,费电是难以避免的,就像有朋友说的,多用的电足可以买个新冰箱了,但再一想想,新冰箱又怎么的,如果两台新的造不过一台旧的,省下的电钱还不是又送给卖冰箱的了!
论质量和耐用性,我家这台1996年初的海尔冰箱还不算什么,1985年买的第一台冰箱“香雪海”,放到老家去了,直到两年前房子没人住了才停机,看了看小冷冻室外面的制冷红铜管,依然亮晶晶的。可惜苏州的厂家早已不复存在,不然可以送给他们的厂史陈列馆了。

网友:
小时候对冰箱的执念,是冰箱里自制的冰棍或者直接用凉白开冻成的冰块,那时候窗机都很少,全靠冰箱凉爽了整个夏天,我这是四大火炉之一,夏天难熬。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从后期维护的角度看,修家电的师傅看到是变频的就头疼!特别是空调

现在上门涉及到电路的基本上直接换板子了,保修年限也长,我买的美的保修十年。
大部分都六年打底。

网友:
外省的话海尔持有量很大的,广东就无人问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冰箱跟我们家的差不多,不过比我们家的小一岁半(刚刚趴到冰箱后面看了一下,应该是1996年1月生产的)。 ...

设计这个冰箱时候,喜好把它和橱柜结合起来,塞进橱柜台面下面去。所以弄了怎么个双设计。

其实麦当劳有这样的设计,冻库出来在炸锅的边上,有一个嵌入式的冷冻箱,就是这个。大包的出冻库,开封就在炸锅边上这个小冻柜子里了,用完再去拿新的。

网友:
现在依然在使用双王子,制冷效果杠杠滴,就是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上门涉及到电路的基本上直接换板子了,保修年限也长,我买的美的保修十年。
大部分都六年打底。 ...

有个问题,估计你还没遇到。
保修十年,
等过了六 七年,真要需要维修的时候,售后会说”机型太老,无配件可换可修“。多是这个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