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仿制落叶风前辈的ST-link V2

楼主(2020-07-15):
用大神的原理图也跟着仿制一个ST-linKV2,附带大神的链接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26
能使用TFT彩屏显示电压电流挺好玩的,唯一要注意的是原作者的原理图使用的51单片机是STC15W204S,而我在烧录时遇到了这个坎,现用STC15W408AS
由于板子还有很大的空间,顺便把烧录夹具也画上去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2020-09-15):
电压电流表?

网友A(2020-07-18):
都是画板高手,这个烧录夹具是怎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画板高手,这个烧录夹具是怎么用的

SWD模式,4根探针4条杜邦线就行了

网友:
这么厉害,太好了

楼主:
烧录夹具使用:在stm32的SWD模式烧录时直接把R22短接或者焊接一颗0欧电阻,烧录51单片机选择焊接按键,烧录时免去拔插电源线,若两种都想使用,直接焊接按键就好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一下,去掉HUB口,改输入的A口成Type-C

网友B:
刚打回板子,改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打回板子,改版了

一样用的,芯片是STM32F103CBT6,别焊接成C8T6,flash大小不一样,一定要使用CBT6

楼主:
注意!烧录器的芯片为STM32F103CBT6,原理图上的C8T6只不过是因为引脚相同而已,flash大小不一样,一定要选用RCT6,128Kflash,否者在烧录解锁BOOT文件时会提示flash不足,请务必参考一下ST官方给的原理图,采用CBT6

补充内容 (2020-8-12 22:41):
说错了,是CBT6

网友(2020-09-12):
我也屏幕烧好了还要烧的程序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share.weiyun.com/cZQgrZVF
文件已经打包

感谢分享微云文件连接,已下载,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s://share.weiyun.com/cZQgrZVF
文件已经打包

请问用什么画图软件打开查看

网友:
正好想做一个,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画图软件打开查看

EDA就可以了

网友(2020-10-24):
大神你好,打你的板子仿制的多功能编辑器插入电脑上电后没有硬件提示,是你分享的第一版带hub的,显示部分应该没问题,能正确显示,没有ch340和stlink部分的硬件插入提示,stlink固件已烧入,能指点下应该从哪块排查问题吗?另外问下如果做成功的话上电是不是会识别出ch340和stlink2个硬件?

楼主:
请大家在制作时,不要选择要M币下载的那个,使用免M下载连接那个,里面CH340和STlink不能共用,只能选择一种,如果两个芯片都焊接,电脑会识别不了

网友:
楼主你的烧录夹具是两个板子把针夹起来的?能不能看看具体如何做到的?谢谢

网友:
楼主你去哪里打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