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micropython_python]读单色bmp颜色点阵,生成数组

楼主(2020-07-15):
先上图片版本

单色、宽度是8的倍数
bmp颜色点阵,生成数组定义和文本图像文件。
(红色字,是局限性说明)
按 bmp 格式、二进制读取,所以,很方便转成别的编程语言。至于代码里面的旋转、缩放,就看需要了。

原图

缩放、旋转180

生成的文本图像

// image size: 128 x 67
code unsigned char bmp[67][16]={{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e0, 0x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 0xfd, 0xbc,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f, 0xff, 0xff,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f, 0x8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f, 0x8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c, 0x7f, 0xf, 0xff, 0xc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f, 0xfe, 0x1f, 0xbf, 0xe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f, 0xfe, 0x1f, 0x90, 0x1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fe, 0xc2, 0x3f, 0xdc, 0x3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fe, 0xc3, 0x7f, 0xfe, 0xf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ff, 0xc0, 0x7f, 0xff, 0x9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 0xff, 0xe0, 0x7f, 0xff, 0x9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ff, 0xc6, 0x0, 0x7f, 0xbc,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ff, 0x82, 0x0, 0x3f, 0xfc,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1, 0xff, 0xc0, 0x40, 0x7f, 0xfc,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f, 0xff, 0xc0, 0x5e, 0xff, 0xf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f, 0xff, 0xe0, 0x0, 0xff, 0xfe,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ff, 0xff, 0xf8, 0x1, 0xff, 0xfe,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7f, 0xff, 0xfc, 0xf, 0xff, 0xff,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3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c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c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8, 0xc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c, 0xd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d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a0, 0x40, 0x0, 0x0},
{0x0, 0x0, 0x0, 0x8, 0x7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ef, 0xe0, 0xc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e6, 0xe0,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0x6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5, 0xfb,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7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b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6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0, 0x37,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c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8, 0x4,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ee, 0xc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7,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 0x1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7f, 0xec,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f, 0x9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7, 0xbd, 0x4,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4, 0x8f, 0xef, 0xff, 0x8f, 0xff, 0xff, 0xfb, 0x7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94, 0x7f, 0xfe, 0x7, 0xff, 0xfb, 0xf8, 0xf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3, 0x3, 0x6f, 0xfe, 0x6f, 0xff, 0xff, 0xff, 0xf9,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f, 0xff, 0xff, 0xfd, 0xff, 0xff, 0xff, 0xe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47, 0x7f, 0xff, 0xff, 0xf7, 0xff, 0xfe, 0xcc, 0x18,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2, 0xdf, 0xff, 0xff, 0xff, 0xfd, 0xff, 0x4, 0x4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1, 0x0, 0x5f, 0x7f, 0xed, 0x41, 0x8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50, 0xf2, 0x4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6,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90, 0xe, 0x40, 0x0, 0x1, 0x9,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40, 0x0, 0x79, 0x2, 0x70, 0x7, 0x20, 0x1,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f, 0xf6, 0x9a, 0x7f, 0x40, 0x10, 0x4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4, 0x8f, 0x3f, 0xb7, 0xf5, 0x21, 0x21, 0xc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4, 0x1e, 0x99, 0xcd, 0xff, 0xa1, 0xe8, 0x1e, 0xf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5, 0x3a, 0x18, 0x4d, 0x5b, 0x39, 0x5c, 0x1c, 0x4,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c, 0x0, 0x4c, 0x71, 0x3c, 0x2,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c3, 0x89, 0xcf, 0x78, 0xb0, 0x0, 0x0, 0x20, 0x4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d9, 0x3c, 0x63, 0xd9, 0xa0, 0x0, 0x2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4, 0xc3, 0xf4, 0x70, 0x1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de, 0x40, 0xdb, 0x4e, 0x80, 0x2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fe, 0xc8, 0x17, 0xd7, 0xc0, 0x20, 0x0, 0x0, 0x0, 0x0}
};

生成的C语言 数组定义

网友A:
哈哈,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啊

楼主:
# -*- coding:utf-8 -*-
#
# 测试 Python 3.7.4 、Windows7 X64
# DEVCANG
#
import os, math
# PIL 库,如果不转换成单色bmp,可以不要此库,注释掉引用和函数
from PIL import Image

iWidth  =128   # 缩放,一定是8的倍数。。。。。按12864屏,最好成比例
iRotate =0     # 旋转180度,方便后边直接生成图片点阵
mirrorH =1     # 旋转180度,方便后边直接生成图片点阵
DEBUG   =False
def toBinaryBmp(finput, foutput): # 图片二值化(转换成单色bmp)(按比例缩小到宽度128点)
    if not os.path.exists(finput):
        print(finput," is NOT exist.")
        return

    img = Image.open(finput).convert('RGBA');
    w,h = img.size

    # 模式L”为灰色图像,它的每个像素用8个bit表示,0表示黑,255表示白,其他数字表示不同的灰度。
    if(iRotate==0):
        if(mirrorH==0):
            Img = img.resize((iWidth, int(h/w*iWidth)),Image.ANTIALIAS).convert('L')
        else:
            Img = img.transpose(Image.FLIP_TOP_BOTTOM).resize((iWidth, int(h/w*iWidth)),Image.ANTIALIAS).convert('L')
    else:
        if(mirrorH==0):
            Img = img.rotate(iRotate).resize((iWidth, int(h/w*iWidth)),Image.ANTIALIAS).convert('L')
        else:
            Img = img.rotate(iRotate).transpose(Image.FLIP_TOP_BOTTOM).resize((iWidth, int(h/w*iWidth)),Image.ANTIALIAS).convert('L')
    # Img.save("test1.jpg")

    # 自定义灰度界限,大于这个值为黑色,小于这个值为白色
    threshold = 198 #200

    table = []
    for i in range(256):
      if i < threshold:
        table.append(0)
      else:
        table.append(1)

    photo = Img.point(table, '1')    # 图片二值化
    photo.save(foutput)

def toInt(bb, start):
    return (bb[start+1]<<8)|bb[start]
def toLong(bb, start):
    return (bb[start+3]<<24)|(bb[start+2]<<16)|(bb[start+1]<<8)|bb[start]

# RAW 方式读单色bmp,所以,很方便转成别的编程语言

# 单色bmp读取点阵、生成文本图像(180度倒转的)
def toBitCharts(finput, foutput):
    if not os.path.exists(finput):
        print(finput," is NOT exist.")
        return

    fbmp=open(finput,'rb')
    bb=fbmp.read(14)
    if (bb==None) or (len(bb)<14):
        print(finput," bmp HEAD error.")
        return

    ftype  = hex(toInt(bb, 0)) #
    ttSize = toLong(bb, 2)
    bOff   = toLong(bb, 10)
    if DEBUG:
        print("bfType          =",          ftype) #WORD  bfType
        print("bfSize          =",         ttSize) #DWORD bfSize 指定文件大小,包括这14个字节
        print("bfReserved1     =", toInt(bb,   6)) #WORD  bfReserved1
        print("bfReserved2     =", toInt(bb,   8)) #WORD  bfReserved2
        print("bfOffBits       =",           bOff) #DWORD bfOffBits 从文件头到实际的位图数据的偏移字节数,即图3中前三个部分的长度之和

    print()
    bb       = fbmp.read(40)
    if (bb==None) or (len(bb)<40):
        print(finput," bmp struct HEAD error.")
        return
    bmpW     = toLong(bb,   4)
    bmpH     = toLong(bb,   8)
    bitCount = toInt (bb,  14)
    imgSize  = toLong(bb,  20)
    if DEBUG:
        print("bfSize          =",toLong(bb,   0)) #DWORD biSize
        print("biWidth         =",           bmpW) #LONG  biWidth
        print("biHeight        =",           bmpH) #LONG  biHeight
        print("biPlanes        =",toInt (bb,  12)) #WORD  biPlanes  1
        print("biBitCount      =",       bitCount) #WORD  biBitCount
        print("biCompression   =",toLong(bb,  16)) #DWORD biCompression
        print("biSizeImage     =",        imgSize) #DWORD biSizeImage
        print("biXPelsPerMeter =",toLong(bb,  24)) #LONG  biXPelsPerMeter
        print("biYPelsPerMeter =",toLong(bb,  28)) #LONG  biYPelsPerMeter
        print("biClrUsed       =",toLong(bb,  32)) #DWORD biClrUsed
        print("biClrImportant  =",toLong(bb,  36)) #DWORD  biClrImportant

    if(bOff!=62) or (bitCount!=1) or (imgSize+bOff!=ttSize):
        print("The file is NOT binary bmp image")
        return
    # bb=fbmp.read(8)       #调色板,没使用,按0/1
    # for i in range(0, 8):
    #     print(hex(bb[i]), end=" ")
    # print()

    mRow = bmpW/8              # 每行用多少字节(可能不是整数的)
    mOf8 = math.ceil(mRow)     # 取整
    mOf4 = math.ceil(mRow/4)*4 # 每行的字节是必须是4的倍数,不是则补0了
    mEx = mOf4 - mOf8          # 补了多少个0(字节)

    if((mOf4*bmpH!=imgSize) or(mRow!=mOf8)):
        print("The file content length except")
        return

    fbmp.seek(bOff, 0)         # SEEK_SET  跳转到bmp内容
    if DEBUG:
        print("tell: ", fbmp.tell(),", mEx: ", mEx,"\r\n")
    print("// image size: %d x %d" % (bmpW, bmpH))
    print("code unsigned char bmp[%d][16]={{" % bmpH)

    cols=0
    lines=0

    p1 = "#".encode()          # 黑色点
    p2 = " ".encode()          # 白色点
    p3 = "\r\n".encode()
    fOut=open(foutput,'wb')
    while True:
       bb=fbmp.read(1)
       if (bb==None) or (len(bb)<1): break
       b1=bb[0]
       print(hex(b1), end="")
       for i in range(0, 8):
           if((b1&0x80)==0x80):  # 高位在前,先输出高位
           # if((b1&1)==1):      # 低位在前,先输出低位
               fOut.write(p2)    # 白铁点
           else:
               fOut.write(p1)    # 黑色点
           b1 = b1 << 1
       cols=cols+1
       if(cols==mRow):
          lines=lines+1
          cols=0
          fOut.write(p3)    # 一行结束,回车换行
          if(lines==bmpH):
              print("}")
              break
          print("}, \r\n{", end="")
       else:
           print(", ", end="")

    fOut.write(p3)
    fOut.close()
    fbmp.close()
    print("};")

toBinaryBmp("Football.jpg", "Football_1bit.bmp")
toBitCharts("Football_1bit.bmp", "Football_1bit.bmp.t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完全看不出是什么啊

文本显示的横竖长度不相同,所以变形较大,要是相同的长度,会有个形状看到

网友:
看到了熟悉的代码,Python队伍逐渐壮大中.........

网友:
果然还是需要这种彩图直接转数组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