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安卓导航车机无声音,TDA7388功放22脚低压故障

楼主(2020-07-15):
安卓导航无声音,按压机壳偶尔会响一声,然后马上就关机了,拆开来发现使用的是TDA7388,查看元器件都没有问题,以为是功放坏了,重新买了一个TDA7388元件。

把原来的功放拆下来了,换了个新的,装上去问题依旧。

网上找到说明,4脚待机>3.5v开机,<1.5v待机。22脚静音>3.5v 工作,<1.5v静音。2个脚都是高电压才正常放音,单独使用4、22可以接在5v电源上,电压不正常检查外接电压信号线路。

4脚和22脚只要有高电平,说明CPU已经让功放块处于工作状态。

找到4脚测试5.6V正常,22脚测试,电压只有0.4V,22脚出来的电阻前面都有5.6V,所以这个电阻坏了,换掉了前面标注的105电阻,声音恢复。

总结:遇到TDA7388无声音,可以先仔细按照标注图去检查,检查输入脚、4脚、22脚等等。

网友A:
高手,我有个车机,也是一边没声音,可以修吗?

网友:
这个不错,找到具体故障点动手搞掉

网友:
谢谢老大辛劳分享了

网友:
行家出手,干净利索脆

网友B:
这个电阻应该是501,50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应该是501,500欧姆的

原来的是105 边上那个102 比较小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有个车机,也是一边没声音,可以修吗?

可以查找下问题,检查下看下什么问题。

网友(2021-01-14):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有个车机,也是一边没声音,可以修吗?

跟正常的一边,各关键点位做电压参数的对比,顺藤摸瓜

网友(2025-04-08):
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找到故障点,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