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板之五角星 点亮你的红星

楼主(2020-07-15):
试了下,还行,效果还凑合不知道高手是怎么做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哈哈,又来忽悠我学这个

网友:
不过你这五角星不是很规则的,像我这样的完美强迫症患者做这样一个东西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又来忽悠我学这个

被你看穿了,哈哈

网友B:
加个流水灯,闪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流水灯,闪起来

我觉得你是想要那种心型的,然后流水灯可以模拟心动心跳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是想要那种心型的,然后流水灯可以模拟心动心跳的效果

也不是不可以哈哈,

网友C:
先画个圆
再以上面这个圆的圆心为圆心 用"中心圆弧" 把这个圆五等分,上一个圆弧的终点作为下一个圆弧的起点,角度 72°。
连接这五个圆弧的点到圆心,这五根线和圆的交点就是五等分点。
把五等分点间隔一个点都连起来,就得到五角星了,
然后再按边沿画线就可以了。

网友:
心形更简单了。
先画两个相切圆,
再以右边圆为圆心,左边圆最左侧为起点,两圆切线为终点画 "中心圆弧",
再以左边圆为圆心,刚刚的圆弧和切线的交点为起点,右边圆的最右侧为终点画 “中心圆弧”,
然后以右边圆的圆心为圆心,最右侧为起点,两圆切点为终点画 “中心圆弧”,
以左边圆的圆心为圆心,两圆切点为起点,左边圆最左边为终点画"中心圆弧",
删掉两个完整的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画个圆
再以上面这个圆的圆心为圆心 用"中心圆弧" 把这个圆五等分,上一个圆弧的终点作为下一个圆弧的起 ...

你这个是教科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