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罗技ex100无线鼠标

楼主(2020-07-15):
刚查了下,这个鼠标应该是名为罗技无影手ex100键鼠套装 当时价格就比较便宜 不到200块钱的价位
1000dpi 分辨率 用的nano接收器
键盘不知道哪里去了,鼠标一直放在桌上

整体还比较新

ex100

背面有型号等参数 2个5号电池串联3v使用

刚开始在底部找了半天没有螺丝位,结果在这里

拆开后 无配重

上壳子 有个弹簧 盖上的时候压住led防止移位的

主板
还有硬封装 没找到相关信息

背面 双面板的

95010 也没找到,存储ic??

晶振2颗

kailh微动,罗技中低端爱用的微动

这叫角度看二极管 有俯冲的架势

滚轮 像飞机轮子一样

安装上就这样子

这个湛蓝色的是?上标注 6.0mM TDKML

电容耐压16v100μf

现在就是没了接收器,继续让他吃灰吧

网友A:
那个蓝色的是晶振

网友:
电池就是配重,再配重没法用。

网友:
现在罗技的低端有的是编码器了,以前全是光栅。
自用的M310激光版,好多年了已经适应了,换个别的样式不习惯。

网友:
这种做工无语了,成本30元,其余就是广告成本了

网友:
服,好几个晶振 。。。。

网友:
罗技鼠标怎么也这么多飞线啊看着很不爽

网友:
m90用的也是这种微动,已经好多个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蓝色的是晶振

老哥。稳。但我觉得那是车 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超出了。。。我都没注意呢

网友:
95010wp是spi总线的eprom,硬封的芯片应该是罗技定制的,估计是个微处理器

网友C:
是不是老版本?这芯片。3个晶体也是首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老版本?这芯片。3个晶体也是首见

啊?就2个晶振啊

网友D:
楼主头像怪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头像怪吓人的

美女得嘛

网友:
这鼠标有年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就2个晶振啊

错,3个。蓝色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3个。蓝色也是

666 知道那个是晶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