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充电器炸了,求助

楼主(2020-07-15):
爱玛充电器,超光波焊拉,螺丝都省了,真TM能省,胶锤侍候

48V2A的,车卖这么贵,充电器散热风扇都没一个

拆开见到板了,洗得挻干净

红圈位置电阻炸了,看不清是多大的电阻C28 和117B,有了解的坛友请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
安慰,次级炸了?

网友A:
这貌似就是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两端的电阻,起到负载作用。R17A和R17B并联,应该阻值相同,看着像24K 。但我感觉应该只是电容炸了。估计耐压不足,那个电容暂时不用也行

网友B:
周身没有一颗螺丝?用那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貌似就是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两端的电阻,起到负载作用。R17A和R17B并联,应该阻值相同,看着像24K 。但我感 ...

谢谢回复,能看出那个C28是什么鬼么?那个东西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身没有一颗螺丝?用那招

您讲话太高深,没看明白。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充电时真TM热,我的让我打孔了还是太热,过几天研究改个风扇

网友D:
超光波焊拉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光波焊拉什么鬼。。。

错别字了,超声波焊接。

网友(2024-10-12):
引用 网友B:
周身没有一颗螺丝?用那招

我都是用台钳慢慢的挤压。

网友:
从引线接口缝隙下手也可以打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器充电时真TM热,我的让我打孔了还是太热,过几天研究改个风扇

这个充电器没有散热风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讲话太高深,没看明白。

意思是说,你是用什么高招拆开这个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说,你是用什么高招拆开这个充电器的.

布+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没有散热风扇?

没有的,2A电流

网友:
我发现,你说话挺高深的。

网友F:
还是重新买一个吧,记得锂电池的充电器应该不贵的

网友G:
正面元件图拍个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面元件图拍个噻

车都换了,早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重新买一个吧,记得锂电池的充电器应该不贵的

功率太低,瘦马早换宝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