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025代换晶振失败,路归路桥归桥…

楼主(2020-07-15):
8025的备电还剩40毫伏了…不知道是时钟先天不足还是我的8025不合用…总之没两个月就不显示了…总算是有时间了,路归路桥归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把晶振焊回原位又可以愉快的显示了…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写明了:
工作电压范围  :1.70 V ~ 5.5 V

你一节干电池,怎么可能让RX8025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写明了:
工作电压范围  :1.70 V ~ 5.5 V

备电是类似于2032的纽扣电池…时钟电池是一节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手册,里写明了:
工作电压范围  :1.70 V ~ 5.5 V

图片上那个纽扣电池就是8025的电源…

网友:
时钟输出还要上拉好像是....你上拉了米有?  上拉到你的目标电源.
钮扣最好只当备电.

网友B:
我也照你的思路改了一个,用的CR2032单独给8025供电,差不多10天了,还正常工作,走时真的是很准。希望能找出原因啊,是不是纽扣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照你的思路改了一个,用的CR2032单独给8025供电,差不多10天了,还正常工作,走时真的是很准。希望能找 ...

估计是8025跟这个钟没有缘分吧…

网友:
我也免费掳了几枚,还没有焊芯片,貌似也没找到可以换的设备,

网友:
焊接之前用3v供电,然后用万用表频率档测量看看有没有32.768输出,好多rx8025有问题,换个焊接试一下,我的就是这样试的,改了六七个钟了,换个rx8025就好了,供电是1.5v最好用rx8025ac,3v的用rx8025t,走时比较准!

网友:
rx8025ac电压在1v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有个帖子对8025介绍比较详细,找一下。
我也用8025改了数字钟,真的非常准。

网友:
把电路板用酒精清洗一下,重新焊接一下晶振,也许有惊喜。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代还了两个万年历都工作正常,非常准

网友(2021-01-23):
楼主可以试着在8025的3脚上串联一个几十pf的电容或者几百K的电阻,这样8025的电池就不会很快耗完了。

网友:
8025与原电路中用一个瓷片电容(100P-1000P之间)隔离了吗?

网友(2025-08-11):
这个没看懂,再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