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杭新MF50指针表 惊现PTF56精密电阻

楼主(2020-07-15):
同学的MF50万用表R×10档误差巨大,查看是100Ω电阻烧坏所致。拆修时发现板上还有PTF56精密电阻,比较新奇!

刻度盘里面有灰土,打开清理一下

动圈游丝

飞线有点乱

精密电阻看到了吧

PTF56 3K16 BT10

PTF金属膜电阻器,高精度,高稳定性,极低的电阻温度系数,极低的噪声和电压系数,良好的高频特性

网上下载的原始电路图,找到了PTF金属膜电阻所处的位置

表笔插孔小板

拨盘电路

含油脂的V片

R×10档100Ω电阻烧坏

阻值变大

选个配件

焊好实测正常

100uA基础电流档还是比较准的

在拨盘指示箭头粘一白贴纸更醒目

网友A:
早期的MF50比较皮实

网友:
看起来做工比较普通,一般用用也可以了。指针表的优点依旧不可替代。

网友:
还好找到电路图,不然烧掉的电阻值不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MF50比较皮实

这个已是缩水货了,93年上学时买的同款表,里面是没有电路板的,全是独立元件搭桥焊接的,转盘也是全铜的金属片组成的,一看就知道是全手工生产的,而且生产品管不到位,我手上这块竟然缺一个10欧电阻,导致有个电阻档不能用,后来自己加上就好了!还是电子表方便,这块机械的MF50已吃灰很多年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缩水货来的。做工不够以前好了

网友B:
箭头好评,同学是不是该请吃烧烤了?

网友C:
3.16K吗?怎么不测测阻值?图纸是2.7K,对不上啊。

网友:
好久没用指针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16K吗?怎么不测测阻值?图纸是2.7K,对不上啊。

是和图纸对不上,图纸上就没有3.16k到3.2k的电阻,和图纸上2.7k的更不沾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和图纸对不上,图纸上就没有3.16k到3.2k的电阻,和图纸上2.7k的更不沾边了。 ...

原始电路图应该是对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本帖中的表是近几年的,电路略有改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电路图应该是对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本帖中的表是近几年的,电路略有改动吧。

可能是,这块老表,搭棚焊接,两块对比一下,真是天上地下啊?

网友:
不能装9V电池?

网友:
这电阻比这婊子还要值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箭头好评,同学是不是该请吃烧烤了?

我也给箭头好评,我俩一块吃烧烤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给箭头好评,我俩一块吃烧烤去。。。。

不行,你得交出5个大戒子才能去吃

网友:
80年代的才是好货

楼主:
是可装15V电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始电路图应该是对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本帖中的表是近几年的,电路略有改动吧。

这表我也有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