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几十年前的迷你高转速25瓦小功率老电扇(嵊县长乐电扇厂80-200毫米台扇)

楼主(2020-07-15):
看样子还不错,买下  回家打理一下还不错,风还大,声音小。很平稳。

网友A:
与现代的电机相比,同样的功率,能效比是否高?

网友:
好好保养一下,这个做工传给下一代没问题的

网友:
所谓的高速和现在没法相比了,只能算是过渡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现代的电机相比,同样的功率,能效比是否高?

千瓦时  一度电  还是要吹好久  才几毛钱。。。

网友B:
叶片换成现在塑料的,会不会更好?

网友C:
看上去质量不错,扇叶倾角大概25度,现在很多风扇叶片倾角只有15度,为了防止铝线电机过载。我以前拆过建准12厘米风扇上油保养,里面也跟楼主一样短路环罩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叶片换成现在塑料的,会不会更好?

恰恰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质量不错,扇叶倾角大概25度,现在很多风扇叶片倾角只有15度,为了防止铝线电机过载。我以前拆过建准 ...

15°没有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现代的电机相比,同样的功率,能效比是否高?

同样规格的电机应该没什么区别,但现在很多电机都用铝线,肯定不如铜线的好。

网友:
我老家生产的风扇,我小时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恰恰相反。。。

不理解求教,难道是塑料质量轻,电机相当于空转了?

网友D:
三十多年了吧!老家的产品,现在是叫\嵊州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十多年了吧!老家的产品,现在是叫\嵊州

感谢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