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一个充电器的包装,广告词写的好厉害!VPK智能防爆充

楼主(2020-07-15):
过压保护,过流保护,怎么保护?还有这些名词下面的英文字母缩写,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好像还是个香港进口的?

网友A:
只要是合格的充电器都有这些保护,但是是界定在指定范围内的保护。

肯定可以实现,但是专门拿出来说也没什么意识;就像买一辆车说明书上表明可以跑90公里每小时,坐5个人一样多余。

过压保护比如市电超过242或260V就关闭电路;过流就是指输出短路或超过设计值就关断或降低输出电压;过温等同理。

网友B:
over current protect
over voltage protect
short circuit protect
over temperature prot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合格的充电器都有这些保护,但是是界定在指定范围内的保护。

肯定可以实现,但是专门拿出来说也没什 ...

那个过压,过流保护,我理解的是输出端保护,但是一个合格的充电器,怎么能过压?过压了怎么保护?还有那个过流保护,充电器输出功率恒定,电流自然起不来啊!哪有充电器过流的,都是电流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over current protect
over voltage protect
short circuit protect

高手,还真有这几个单词,我以为是山寨产品包装乱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过压,过流保护,我理解的是输出端保护,但是一个合格的充电器,怎么能过压?过压了怎么保护?还有那 ...

你充电器输出不小心过载或短路了,但是充电器没有炸,这就是OCP了。

过压保护除了初级过压保护,还有次级过压多重保护,第一重可以认为是稳压反馈电路,有些做工好的还会加一个二级保护,比如用可控硅,或用比较器组成的锁死电路,一旦稳压回路失控,电压升高超过设定值就会关断输出;常见用于苹果充电器,戴尔,联想等笔记本电源。

网友(2020-09-01):
引用 楼主:
高手,还真有这几个单词,我以为是山寨产品包装乱写的。

充电头的过压保护一般都是针对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