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插排侧面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7-15):
请问:那些好一点的电源插排,侧面有按钮,是干什么用的?

(我是菜鸟)

网友:
没图,不知道

网友:
那是个自毁按钮,按下就会爆炸的

网友:
过流保护的

网友:
过流保护后的复位按钮

网友:
放保险的吗?以前有个插排,在侧面有个跟按钮似的东西能拧开,放保险的。、

网友:
能拧下来的里面是玻璃管保险   不能拧 不能按的 是过流保护开关 过流自动弹出  需要手动按压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