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安卓6的京华播放器(JWD P5)我用来刷小视频的小玩意

楼主(2020-07-15):
背面的名称和一些参数

看一下设置

不要在意屏幕,屏幕虽然渣渣了但是还能用,补充一下这个是16+1的哦,这就是拆开的样子完全木有任何一个螺丝好评,充电口还是太破c的

这两个应该是字库吧

然后细心我的发现靠喇叭没焊线我说咋不响呢害得我只能连蓝牙,不过这线焊在哪里啊

电池真小改天研究一下看看能不能连电视,要是可以的话考虑换个电池在家当投屏的播放器

网友A:
系统很老的,多少钱买的?做工也一般般

网友:
京华也算是便携播放器行业的元老级厂商了,记得总部工厂在华强北中电大厦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很老的,多少钱买的?做工也一般般

一百多呢现在也就刷个抖音啥的

网友:
主板上有个大大的SPK

网友:
MT6580处理器,看来就是个阉割电话功能的手机,甚至还有振动马达焊接位置。。。

网友B:
原来是曾经的wifi安卓设备,应该比华为容易root权限,安装按键精灵等自动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曾经的wifi安卓设备,应该比华为容易root权限,安装按键精灵等自动软件。 ...

记得一些联发科山寨机非常好root,下载个老版本的kingroot就可以

网友C:
16+1折腾了干嘛。。内存都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1折腾了干嘛。。内存都不够用。

刷个视频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