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每天洗碗太累了想给家里买一个洗碗机,安装的尺寸大小都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2020-07-15):
每天洗碗太累了想给家里买一个洗碗机,安装的尺寸大小都不知道怎么选,听讲现在干态洗碗机还挺火的,想问一下效果怎么样。

网友:
洗碗机越大越好,能连锅一起洗,一般买13套的,不行就买八套的。具体尺寸你看看想买的型号啊,一般嵌入式13套的尺寸是600*581*775,八套的尺寸是595*500*595,六套的500*551*450(宽*深*高,单位mm),一般周围留出一点缝隙来就行。看你那个位置是个水池的下面?橱柜一般高度是800mm,水槽深度一般200mm再加下水管,算了一下八套的都困难啊,要么只能装六套的要么就是把水槽换成水槽洗碗机

网友:
发到这儿来了,是回别的帖子,编辑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