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

楼主(2020-07-15):
上次20元买了一个700w,初级铝,次极铜感觉小了,没搞,只把次极拆了一斤铜下来……
今天路过几家家电维修店又淘了两个,
900E 自己拆下来的  40元,看到是全铜的要了!一直想找个900W的,一激动价没还就拿走了!
第二个去上次买700W那家店又去选了一个(主要老板那里太多了,几十个自己选,全是好的,20元一个),850W全铜的  !
900W电阻1.2Ω!  850W的1.5Ω
请问师兄着拆哪个能点0.2纯镍片?如果用同样次极线材 点焊效果一样的话,就拆850W的!

楼主:
还有就是告诉大家我去淘微波炉变压器 心得,
好像  有标识 CLASS 200  最少次极线圈是铜的,
初级 可以用万用表量,1.5/1.6Ω以下应该也是铜的,  如果遇到老板人对的可以自己刮开一点看看

网友A:
能量一下两个变压器的三围尺寸吗?

网友:
2个变压器并联输出不是更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一下两个变压器的三围尺寸吗?

900E  长10.5cm 宽6.7cm 高9cm
850W 长10.5cm 宽7cm  高9cm

网友(2020-12-22):
学习了,经验很重要

网友:
对价格很不错的

网友(2021-03-11):
0.2纯镍,一个变压器估计不行。900的次级直接接焊针可以试试?

网友(2021-05-04):
楼主能测下初级线圈的直径吗?哪位大佬能告诉我初级线圈直径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