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家:手机屏、液晶显示器屏 刷新率 工作原理

楼主(2020-07-15):
说实话这几天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手机屏、液晶显示器屏 刷新率问题。之前用的都好好的也没在意这个问题,一天忽然看到说某手机屏用的60hz屏,忽然觉得这是个问题。查了百度两种观点:第一种:Lcd不存在刷新率的问题,是借用的CRT时代的老说法,没任何意义。第二种:说有刷新率,现在手机都有90Hz屏了,显示器有144Hz屏了,并且清晰等等。
我困惑之处是它不会像CRT时代那样的扫描,怎么来实现刷新?我也知道背光是不变的,不会闪,lcd不会伤眼睛。请教大家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再请教像mp3屏这类的点阵式之类的都有刷新率吗?

网友A:
有,都一样,液晶刷新率就是每秒变多少次画面。背光不会变,但是LCD部分会变

楼主:
刚看到的内容,大家啥观点?:与CRT相比,LCD的图像生成是通过控制液晶分子来实现的,它的刷新是高效率的,是可以对整个屏幕进行同步刷新的,而不是逐个像素点的刷新,所于对于LCD来说不存在刷新率的问题。
我的问题落脚点在:若有刷新率,是如和工作的?60Hz的就是整个屏幕刷60次/秒,144Hz就是刷144次/秒?

网友:
你可以换个方式理解。
60HZ 代表你的手机每秒放映60张图片
144HZ代表你的手机每秒放映144张图片。

网友:
好像液晶叫响应频率就,几年前好像明基搞个插黑

楼主:
用何种方式?是从上往下变化还是其它?哪位能详细解释一下,我对这种变化好像有点接受不来哦,没感到动

网友:
常见的液晶都是
逐行然后逐列的刷.
你低速MCU驱动 多点阵的彩屏LCM时能清楚得看到.

或者你拿个老彩屏手机,用  慢镜头 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到的内容,大家啥观点?:与CRT相比,LCD的图像生成是通过控制液晶分子来实现的,它的刷新是高效率的, ...

LCD也是要扫描刷新的吧。液晶屏像素点那么多,一次性就意味着每个点都要一条控制线路,那是不可能的。
至于刷新方向,不同厂家可能不同,但是不管哪种都一样,面板规格书应该有说明。
另外,清晰度我认为和刷新率没关系。刷新率慢了就卡,快了就流畅一些而已。
清晰度更多是跟像素点的密度有关,密度越大,越细腻。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

网友:
反正你只要明白刷新率这个概念,超过一定数量已经没有多大意义,那些厂家在死吹各种超量了的概念忽悠
解释要提前前置一个概念,现在屏幕是类似一幅一幅JPG图片显示,只要超过24帧基本达到人眼的连贯,如果超过60帧,基本不存在卡顿问题。
再分开两个方面,显示输出刷新率和显示刷新率,也就是显卡运算能形成每秒多少个完整的屏幕图片(多少帧)和显示器能每秒连续显示多少个完整的图片(多少帧)。
两个刷新率刚好要配合,如果两个帧数一样,就很容易出现全黑屏,刚好大家切换时候处在同一时间,微妙配合显卡输出是有数据,刚好显示处于切合。。。就像手机摄像头拍以前crt或者拍现在液晶都有这个情况,有可能排除空白显示,所以有些手机摄像头可以调50或者60hz
所以以前到现在,一般都是显卡输出帧数低于屏幕显示帧数,液晶一般是60刷新率足够了,但是这几年显卡性能飙了,能超过60的很多,后来有变成液晶要提高到更高的刷新率,如果保证显示器比显卡刷新率高一倍以上,基本可以完整把显卡输出的图像全部保证显示,避免出现空白,虽然刷新率那么高,间隔已经很少时间,基本人眼捕抓不了,不过始终有些喜欢数据至上,而且现在很多人喜欢机器捕抓作为证据。
至于说手机LCD扫描问题,LCD是LED背光恒定背光频率了,但是刷新率就是图片切换的频率。至于现在的OLED屏,这个就有刷新率问题,工作原理是自发光,所以也就有那个黑屏和切换的时间间隔。
屏幕刷新率高了功耗同样上去了,另外显卡运算全功率可以输出60帧,如果30%功率可以有24帧,其实一般使用显卡和显示屏配合24帧+60帧配合已经很好用,真的要45+90帧这样的配合功耗又更高很多,续航时间又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都一样,液晶刷新率就是每秒变多少次画面。背光不会变,但是LCD部分会变 ...

LCD不变,OLED会变吧

楼主(2020-09-09):
引用 网友B:
LCD不变,OLED会变吧

嗯,LCD不变,OLED会变,lcd不管变不变基本都不伤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LCD不变,OLED会变,lcd不管变不变基本都不伤眼睛。

更正一下,其实现在屏幕的刷新率可以恒定不变,但是同样60HZ情况,LCD间隔均衡,就是切换间隔均衡,但是oled因为是自发光调频来调整亮度,就是同样的频率情况,oled通过调整的是自发光的时间长短来组合高低亮度。通俗说法就是同样一秒亮和黑切换60次,间隔一次切换周期同样是60分之一,但是60分之一可以是1/120+1/120可以是3/240+1/240也可以是1/300+4/300这样分配,这样就在亮的时间过短的情况就感觉屏幕闪屏,眼看屏幕感觉很累。如果反过来亮的时间长就是亮度高,这样就感觉颜色鲜艳但是刺眼。同样人眼也类似相机摄像头一样,如果拍摄亮度高,相片成像就感觉很好,如果拍摄亮度低的情况就有很多噪点还有感觉看不清,最后现在手机屏尽量环境低亮度时候还是人手调节一下亮度提高一点,自动调节一般出现低亮度偏低高亮度偏高的现象

楼主:
诸位请教    自从知道手机和电脑有刷新率之后,感觉看手机时心理有不踏实的感觉,之前以为就是静止不变的,现在知道真相是靠视觉暂留来看到图像的,感觉非常不好,也想靠“液晶没有刷新率”这样的说法来欺骗自己,但最终骗不了,用手机,电脑好多年了,知道真相不行了,也许是我理解的不对,

楼主:
紧急求助,大家群力群策吧,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黑暗情况下使劲大幅度晃手机,屏幕能看见间隔亮黑的就不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