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强无刷电动扳手5736拆机

楼主(2020-07-15):
三年前买的小强5718电动扳手,小一千块。那时候不懂有刷无刷的。就想买个能用住的。这两天逛咸鱼,小强5736无刷裸机149包邮!?香!真香!!
裸机比有刷的轻小四两。外壳PA6-GF35材质。打击块和四方轴已经变成大艺款通用的尺寸了,材质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有刷的开关调速,无刷的没有调速。16AWG美标硅胶线。有感无刷的电机?漆包线0.6的。电机尺寸真是小!过几天换个两用的四方轴,再也不用担心批头卡在转换器上了。

网友:
这个买过一把,开关没调速简直是反人类,非常不方便!

网友A:
比大有低一级 外观没大有好看 电池好像通用 但是性价比真的高 就是无刷工具没几个

网友:
这看着是霍尔有感电机

网友B:
无调速?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调速?是坏的吧!

对啊,第一次听说无刷的扳手会没有调速,没有调速怎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大有低一级 外观没大有好看 电池好像通用 但是性价比真的高 就是无刷工具没几个 ...

跟现在的大有20v系列电池不通用。小强的无刷工具没有协议。

网友:
确实有些奇怪----开关不能调速(有一排线连到控制板啊),底座上又没有变档按键,这功能也太简陋了吧?
楼主最好再落实一下,按说开关应该能控制速度的。

网友:
没有无极调速也太奇怪了吧,这开关结构也不像是简单的通断啊

楼主:
拆开了,没整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没整明白。

仔细检查下那5根线与板子焊接处有没有连焊的,测量下板子正反面金属过孔的通断,这开关是带调速的。

网友:
如果商家说明没调速那就是有缺陷的。149和山货价格一样了。

网友:
这开关是带调速的,而且开关在低速档和高速档的行程是比较大的,调速的行程很短,如果一把就把开关捏到底的话,那给人感觉就是没调速了。

楼主:
应该是控制器的原因。怎么看都是大有的控制器简配版。补了个开关,没用!发光二极管位置没有电压。
换大有的控制器会不会有协议只认大有的电池了???

网友:
开关没调速简直是反人类

网友:
没调速咋用,一把干到底?

网友:
闲鱼卖的不会是处理品吧

网友(2020-11-05):
我也买了一个125包邮也是没调速,估计是有什么猫腻的,不然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2020-12-06):
这个要是能把调速弄出来就好了,我买了一个也是不能调速

网友:
x宝卖的小强5736都是开关调速,这个可能是流出来的次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