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nF52832新模块一定要先j-link刷吗??

楼主(2020-07-15):
nF52832新模块一定要先j-link刷吗??
CH554T+nf52832搞个双模
下午nF52832到了…………
现在CH554T已经刷好,识别出来了,nF52832不知道怎么刷了…………
还得买个j-link???手头有个ch341能用吗???以前刷过路由器,
ch341上有TTL刷机和编程两个,一边是txd  rxd gnd  5V 一边是clk  cs  mosi  mios  gnd  3.3v   5v

网友A:
串口烧录一般都要固件支持吧,你如果是空的芯片应该是刷不了的。
应该是nrf52832吧,cortex-m4内核,SW烧录接口,几年前勇敢nrf51822,
不一定要J link吧,淘宝很多十几块钱st-link可能就可以了,时间太久不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烧录一般都要固件支持吧,你如果是空的芯片应该是刷不了的。
应该是nrf52832吧,cortex-m4内核,SW烧录 ...

纯小白一个,新的蓝牙模块,应该是空的
需要刷些什么东西, 比如bootload  dfu什么的…………
要怎么刷??先刷什么再刷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纯小白一个,新的蓝牙模块,应该是空的
需要刷些什么东西, 比如bootload  dfu什么的…………
要怎么刷? ...

额,你要做什么就刷什么固件也就是单片机程序。如果没有固件那就没有办法。
成品模块一般都有程序的吧。
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没法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要做什么就刷什么固件也就是单片机程序。如果没有固件那就没有办法。
成品模块一般都有程序的吧。
...

准备做键盘主控的 买E73-2G4M04S1B  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做键盘主控的 买E73-2G4M04S1B  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那你肯定在哪里看到这样做,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程序吧,或者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肯定在哪里看到这样做,网上看看能不能找到程序吧,或者资料吧。

没有编译好的 有开源的 要自己编译。

网友:
可以买个便宜的 JLink-OB,但一定要新版本固件的。
串口编程器应该是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