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就是没有起辉器的,维修后没有灯管怎样测试是否修好

楼主(2020-07-15):
日光灯电子镇流器就是没有起辉器的,维修后没有灯管怎样测试是否修好

网友A:
输出空载电压约60-100V

网友:
我瞎说的啊,仅供参考:
找两普通12V灯泡,接在灯管插脚上,然后通电看灯泡亮不亮,亮了马上断电,说明是好的。
原理是模拟启动时预热的时刻,如果镇流器没预热功能的话...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空载电压约60-100V

没有插灯管应该不会启动,应该没有电压吧。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输出有交流电压就是正常

网友:
老夫二十年前把这种电子镇流器修了至少不下三箱方便面箱子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输出有交流电压就是正常

没有插灯管是量不出电压的。这是铁定的原理。

网友A:
起振了有感应电压的,用指针表能量到,以前我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节能灯管都淘汰了,你修它干啥?或找个其它型号的节能灯,只要接线正确就能试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振了有感应电压的,用指针表能量到,以前我都是这么修的

电路不通起什么振!

网友A:
多说无益,用指针表交流电压档在输出两头量下不就知道了,正常的会有微小的偏转,不是量谐振电容,谐波电容坏的话基本是短路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无益,用指针表交流电压档在输出两头量下不就知道了,正常的会有微小的偏转,不是量谐振电容,谐波电容 ...

见度娘的回答: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31093592.html

空载时无电压输出。见图。空载时,A、B两端同电位。

网友:
找了个好的电子镇流器,也拍了个视频,可惜传不上去,上电后A、B点及3300P电容两端均有感应电压,建议动手试一下,实践出真知,请不要再回复了,到此结束!另外感应电压与具体档位没大的关系,偏转幅度基本一样

网友:
当然有办法!

楼主:
上电后A、B点及3300P电容两端没有灯管的灯丝接通电路,及是开路的,会有电压吗。

网友:
楼主你好,在没有灯管情况下,想要知道电子镇流器有没有修好,可按下列部奏操作:
1)先用Rx1K档测量一下接220v交流电的进线电阻,应该稍微动一下回到电阻无穷大,则是好的;
2)测三极管的管脚电阻,以上面的图为例,基极和发射极全通。集电极和基极呈二极管特性。集电极和发射极呈二极管特性。
3)把二个白光二极管反向并联后串联一只2K5电阻,功率4W以上,接在上面图中A、B二点上代替灯管。
最后检查接线无误后接通市电,发光管亮了镇流器就是好了!
希望你玩得安全,玩得愉快!

网友:
你的灯管两头的灯丝是好的么?

网友(2021-06-28):
随时随地我可以搞来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