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请教各位大佬这个油烟机电气图原理。

楼主(2020-07-15):
美的油烟机用了6年,按键粘死了,本想拆下来清洗或者换一个,结果这东西拆不下,必须把机器从墙上拆下来再分解!!网上这个问题很多但没有解决方法,咱们论坛有个兄弟有个思路从电路板接开关出来,我感觉这个思路可行。下午没事打开电路盒,研究十几分钟才明白具体线路和图上对应。但在脑子里模拟电气图运行,都把电气图背下来了也弄不明白,我是真的蠢笨。只能请教各位大佬应该如何接开关了,小弟先给各位说声谢谢了!ps:这都是美的的套路。

网友A:
你用哪种开关代换?

网友B:
看图片你的手指左边的(棕,红,黑,绿)是去开关的

网友A:
棕色火线,经一个开关连接和绿色照明线路。
红黑为电机调速用的,原配为互锁开关,同一时间只能有一根线接到棕色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的手指左边的(棕,红,黑,绿)是去开关的

我非常赞同。。。。。

网友:
你是把开关不用,换成电路控制?那电路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哪种开关代换?

我听你们的大佬,我不太懂。台灯开关行吗?这东西售后上门没200块我估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的手指左边的(棕,红,黑,绿)是去开关的

这个我看明白了,请问我自己加个开关应该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你的手指左边的(棕,红,黑,绿)是去开关的

直接把四根线截断加开关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色火线,经一个开关连接和绿色照明线路。
红黑为电机调速用的,原配为互锁开关,同一时间只能有一根线接 ...

感谢大佬,一下子明白几个颜色的作用。我不知道开关应该在哪个地方接,这个有点尴尬。请问是棕红黑绿和电容那块的线接一起中间加开关吗?

网友:
台扇落地扇基本一样

网友:
油烟机最不能修了,太脏了

网友:
这东西好修理,除油弄干净,按键换换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注意互锁。

网友C:
红黑应该是高低速挡吧,挑出高速挡跟绿线并一起结开关一脚,另一脚接棕色,注意绝缘,这样开机默认高速风加照明灯一起亮,实在不行买个单路的空开挂旁边,毕竟220V的
这玩意就一个电机跟照明灯,估计坛友分分钟搞定

网友D:
这种侧吸式普遍比顶吸的耗电功率大,然而最终效果没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侧吸式普遍比顶吸的耗电功率大,然而最终效果没差

这个不占用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黑应该是高低速挡吧,挑出高速挡跟绿线并一起结开关一脚,另一脚接棕色,注意绝缘,这样开机默认高速风加 ...

很具体,谢谢。我一下子明白怎么搞了,请问大佬,从我手扶地方的那几根线断开,然后开始接对吧。

网友:
把两边的灯盖打开,试试能不能弄出按键,反正我的是这样修理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06

网友:
建议拆下来用WD40清洗一下,如果把开关接出来,你想好保留那一档,挂在外面也不好看。
你这个烟机里面怎么都油糊糊的,我用的中式深罩烟机15年了还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