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买一块TCL LED改灯板是真的吗?

楼主(2020-07-15):
新买一块TCL LED改灯板是真的吗?阳台灯一直是用的草帽灯珠加阻容降压早就想换了,正好论坛优惠有这么一款觉得正好,购回后不知是正牌TCL吗?还是山上的,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驱动封在里面就不拆了

END

网友:
应该是真的,两块多钱的东西随便用用呗,管它真的假的呢

网友:
这款灯色温还是很正的,不发蓝,比杂牌好

网友A:
测试插座看上去不错,推荐一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插座看上去不错,推荐一下哈

那是买的电表交流数显电力监测仪自己做的,二个插座一个直通一个串了灯泡

网友:
绝对是真品TCL了,放心吧

网友B:
这款表测小功率时,可能会显示0

网友C:
应该是假的,可以参考我的拆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假的,可以参考我的拆机贴

你那24颗灯珠,好像不一样哦

网友:
是真的

建议买黄光的

因为家里有opple的成品灯,那个色温舒适度太高了,一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表测小功率时,可能会显示0

楼主的表头,和钳表等磁感应测电流都是,要小电流比较准确需要找检流电阻测量。楼主的灯具不错,光色比手电筒好,不发蓝。

网友:
贴牌的,这个灯跟南极人的袜子差不多性质,

网友:
只买欧普的,有5700色温的,比6500舒服

网友:
贴牌,现在非常常见的模式。

比如tcl吹风机,tcl风扇,tcl取暖器,tcl空调,tcl洗衣机,,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