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新买的AOC电脑主机-----拆

楼主(2020-07-15):
办公室新买一台AOC电脑,到手试机没问题就开拆了。
配置是 AMD  A10-9700,  8G+256G固态, 无光驱。带正版WIN10系统

前端有一个USB2.0和一个USB3.0插口,还有耳机话筒插孔。

视频有  HDMI,VGA,DVI,这个很好,新老显示器都能用。

固态硬盘是M2 的,FLASH WAR这个牌子不大了解

内存牌子是  crucial,网上查了叫 英睿达  ,据说是镁光旗下品牌。

里面带有光驱位和2.5寸硬盘位和预留两个电源接头,可以自行加装短款光驱 和一个2.5寸硬盘

测了下机上的固态硬盘速度,平均有905MB,这速度还好。

总结下 ,性价比很好,主机+23.8寸显示器 2099元,主机体积轻巧,办公和家庭合用,
缺点是硬盘只有256G固态,对存储量大的需要自己买机械硬盘加上去。

网友A:
自从第一台电脑用上AMD CPU后,不知道为何,对AMD的U再没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第一台电脑用上AMD CPU后,不知道为何,对AMD的U再没兴趣。

现在AMD翻身了,AMD锐龙价格便宜性能又强劲

网友:
小机箱很漂亮

网友:
锐龙以前,按摩店真的不能和牙膏的比

网友:
接触过旧的AMD笔记本,出风口烫手(待机时)。用一下就死机。清理后加硅脂无效(而英特尔芯片万试万灵)
笔记本AMD也没天灵盖。

12年替小孩买过11寸索尼笔记本,是AMD的,风扇大多时候不转,主机基本没啥温升。很吃惊。
一直用到今天都不热,我还想清理更换硅脂呢,看来是没必要

国内其它厂家做事或工艺得认真些。

网友B:
A10这货连奔腾都不如

网友:
看来屏幕最佳,没有水波纹。
这套配置说真心话,鸡肋的很~a10 这东西编队在老部队,其实用的的是新制程。相信在设计上有过渡的某些取舍。
感觉在试水的样子,自己换成320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0这货连奔腾都不如

看了几个不同版本的CPU天梯图,有说A10-9700相当于  奔腾G3220  ,  有说相当于intel  Q9700, I3  7100,   呵,不知哪个准确!!!办公室做文档和家庭看电影电视网页这些常规应用,这样的配置是完全足够的,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要玩那些脑残的网游或者要求高的CAD,那配置无上限。

网友C:
A10的确是差了点,不及锐龙好用了::victory::

网友:
图末的猪角不雅,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10的确是差了点,不及锐龙好用了::

有可比性吗???

网友:
配的SSD是个垃圾

网友D:
这个是山寨货  机箱都不是AOC的,AOC的标是贴上去的....

华擎低端的A320 HDV主板 英睿达内存  国产寨牌固态 以及东莞不知名厂家电源、

主机成本 机箱带电源  200元左右 以300算、
主板 华擎A320 HDV  华强拿货300、CPU 拿货170,因为我前两周还拿了几套同款主板和CPU装机、
固态是寨牌 名字叫闪战还是啥来着忘了 闲鱼经常见这个2263XT主控+黑片,跑分不怎么样 用料蛮差的  不过基本都是坏的,参考价格200左右(同款PCB和颗粒 台电CN600 256G拿货140)、
英睿达内存 普条不带马甲 拿货170,  C9BZJ拿货190+10带白马甲
总价格不算显示器  300+300+170+200+170=1140左右  保守估计,实际没这么多,
显示器是AOC 24B2XH 华强拿货570

JS大概赚你一条软中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山寨货  机箱都不是AOC的,AOC的标是贴上去的....

华擎低端的A320 HDV主板 英睿达内存  国产寨牌固 ...

京东自营aoc旗舰店买的,不知道是不是山塞!

网友:
硬盘差了点,不过主板最起码还是华擎的,买过攀升的,主板没牌子,硬盘intel的,内存宇瞻颗粒大S标的

网友E:
现在1899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山寨货  机箱都不是AOC的,AOC的标是贴上去的....

华擎低端的A320 HDV主板 英睿达内存  国产寨牌固 ...

自营店卖的,真要是山寨的,那就赚了。

网友:
脚掌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1899哎

刚看了,单主机1499,加个23.8显示器2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