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09年老笔记本开机掉电,想更换CPU大电容,请教各位达人

楼主(2020-07-15):
HP 4311s,09年的机器了,Probook商务系列的,因为疫情期间在老家为了玩坦克世界(9.22版本),把电源选项设置为高性能,CPU一直全速运行结果忘记调回去了,最近开始发生开机掉电的情况。刚开始只是每天第一次开机掉,现在每半小时就有可能掉。
忍不了,也查了很多帖子,拆了之后发现果然是CPU背后的大电容坏了(WR 2R5 901 83ZA),查了下是日本黑金刚的电容,但到处找不到具体的参数和datasheet,推测是2.5V900uF),如图芯片右侧,虽然是顶级的电容品牌比NEC那货好些,但11年过去了,还是被肝裂了...

现在也要和众多坛友一样踏上更换电容之路,还找到了个只用斜口钳和普通烙铁解决的教程[1],现在几个问题请教各位达人:
1.原电容耐压可能是2.5V,能换成6.3V吗,会不会有影响?
2.原电容容值可能是900uF,如果4个330uF并联,就1320uF,会不会有影响?
3.我这主板焊盘应该是4条的,如果如教程所示,焊两排,那中间两条要焊接在一起吗?外面两条要飞线焊接在一起吗?4. 焊接的时候,CPU要拆掉吗?感觉烙铁只是几秒钟,而且距离CPU还比较远,可否不拆CPU直接操作?

目前我是倾向于用4个NEC的低ESR的2.5V330uF的钽电容焊接上去,因为这CPU最高也就1.3V左右,但不敢确定原电容是不是2.5V的,所以很犹豫..

参考文献:
[1] 手把手教你更换通病NEC大电容,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15929-1-1.html

楼主:
昨晚经过一晚的学习,确定只要大于等于2.5V,大于等于900uF都可以,更关注的应该是电容的等效电阻值,并联4个7mO的330uF的话,勉强可以达到2mO以内,基本上可以的。。当然6个更好,可以接近1mO。

现在的问题是,斜口钳拆电容,用普通尖嘴烙铁焊钽电容,CPU要拆掉吗?

网友A:
随便换,关键是焊台的温度,一般烙铁想换的话估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换,关键是焊台的温度,一般烙铁想换的话估计危险。

拆的时候不用烙铁,直接用斜口钳等工具弄掉。。。焊接4个贴片钽电容应该比较快吧,尖嘴烙铁

网友B:
nec大片电容是行业痛点,不过大多是设计问题,只要是cpu背面的,2,3年必然掉电重启,有设计在边上的,反而基本没事。
通病,很多这种背面大电容的掉电都是这个cpu滤波电容搞得,你换了别的其实也撑不了多久,毕竟那地方温度高,不过能换就不怕以后,大不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ec大片电容是行业痛点,不过大多是设计问题,只要是cpu背面的,2,3年必然掉电重启,有设计在边上的,反而 ...

HP的商务本还好,用的是黑金刚的,比较耐用,11年了才坏。而且我经常开着。只能说价格成本摆在那。。低价没法用好料,能坚持到质保期过了就行

网友:
小心操作,不要相信大力出奇迹,随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