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个百得14.4V镍电电锯,想改成锂电的

楼主(2020-07-15):
14.4V的镍电,电钻和电锯共用一块电池,现在手里有个电池壳。改锂电的话改成4串,用18650好还是21650?原来的充电器17.3V不能用了吧,再请教下大家,超压改5串可行不?我的36V锂电车改48V了,骑一年多电机也没事。

网友A:
空间放得下的就用大的电芯,
四串的话16.8V充电器,原来17.3的充电器串个肖特基二极管也能用,勉强能用,反正电池组用好一点的保护板就行。
我看几乎所有的辣鸡电池组都在输入处串联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得配上4串保护板,这样的话可以用原来充电器,估计没有充电状态显示,最好换成配套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得配上4串保护板,这样的话可以用原来充电器,估计没有充电状态显示,最好换成配套充电器 ...

换成配套充电器是好,但显然又会成为一个坑,一个买酱油找鸡的坑。

网友C:
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按说是不能充锂电的 非要用就加个保护板吧 可以四串两并 容量4ah就行 很耐用 我的米沃奇28v4ah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放得下的就用大的电芯,
四串的话16.8V充电器,原来17.3的充电器串个肖特基二极管也能用,勉强能用,反 ...

看了看原来的充,太垃圾了,才210ma输出电流,看来要改还得再买个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配上4串保护板,这样的话可以用原来充电器,估计没有充电状态显示,最好换成配套充电器 ...

原来的充才210ma,要改锂还得配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镍镉电池的充电器按说是不能充锂电的 非要用就加个保护板吧 可以四串两并 容量4ah就行 很耐用 我的米沃奇 ...

要是4并两串感器保护板都塞不下了,而且太重了,电动螺丝刀累手,我想改成4串的21700电池,这样容量也有3到4安时了,原来还想能否5串,结果今天用威克士的大脚板连线试了下,空载电流明显增大,手钻声音还行,火花增大,电锯开关按到底电流10A了,震得手拿不住,打消了我增压的念头。

网友D:
搞什么4串啊,直接上5串啊,电池接口改下用百得的18V不好吗?
不用担心,3串4串和5串里面的开关电机都是通用的。

网友E:
我有个威克士的锂电的小电锤,原装电池是三串的,被我改成4串的稳定运行。试过超压到5串,试机空载震动大,钻孔速度并不比4串快。但开关和电机没有挂。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什么4串啊,直接上5串啊,电池接口改下用百得的18V不好吗?
不用担心,3串4串和5串里面的开关电机都是通 ...

原来还想能否5串,结果昨天用威克士的大脚板连线试了下,空载电流明显增大,手钻声音还行,只是开关按到底时火花增大,而电锯开关按到底电流10A了,震得手拿不住,打消了我增压的念头。

网友(2022-09-17):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威克士的锂电的小电锤,原装电池是三串的,被我改成4串的稳定运行。试过超压到5串,试机空载震动大, ...

建议有借鉴意义

网友:
这个可以延长两个线直接18V看看工作是否正常,要是正常的话,就直接把电池座改了,用你手头有的18-20V电池,比如你手头都是大有电池,就直接换大有电池座,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
我有个百得18伏镍电马刀锯,与你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电池座后面稍稍长了一点。觉得不好用,振动大,效率低,锯了十分钟会把手磨出泡来,这是锯的机械结构决定了的,无法改善的。把电池改为锂电池,相当于在麻袋片上绣花,费力却带不来多少好处,不可取。建议把它处理掉,买好一点的马刀锯用,比如里奇X4、X5,9成新的裸机才200余元,效率高,振动小,很实用,米沃奇的也行,稍微贵一点。

网友:
不打诳语,这就是我买的百得18伏马刀锯,几个月后买了里奇X4马刀锯,这个锯就靠边站了。

网友:
改5串没问题,妥妥的用,超那么一点不算啥,我的电动车48V锂电又串了一块12V铅酸电瓶用了两年了!

网友:
  我改过12V的,6个18650刚好,你可以用21700,4AH的.  不建议加电压,耗电,磨损大,效率增加不多.

网友:
说实话会被喷吗?这种太古老的直接更新了更好,哪怕是100元1把的二手进口品牌马刀锯,也好过改装的时间和安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