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交易区19元不包邮的真1080p行车记录仪

楼主(2020-07-15):
需要改装下,整体还不错,就是改强制运行后法拉电容不足以支撑运行,断电前的最后一个视频会无法打开。先折腾这些,没上车测试,麻烦,所以没有实测截图(口述下大致就是效果不差)。

ps:我不是卖家,想要的交易区自行找,在底下问链接的不回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车实拍效果没有也不想拍,效果等其他坛友更新吧。买来是改装着玩的,但最近也懒得改装了,所以改装啥的也没有。

主板

芯片资料:
主芯片:
一、 概述:
        MSC8328P是高度集成的Car-cam. Sports-cam和IP-cam解决方案,主芯片为Dual 600MHz 32-bit RISC 处理器,内置DDR , On-chip high quality ISP。通过外置GPS,可实现记录车速及行车轨迹功能; 可自动循环录影,可设定每个档案录影时间。支持车道检测.前车检测.车道偏离预警(LDWS)和前车碰撞预警(FCWS)等,给用户提供良好的安全体验;支持WIFI互联,实现实时预览.回放.下载及分享视频记录; 支持1440P,30fps,支持双通道1080P,支持双索尼感光芯片,支持NTSC/PAL.TV output和HDMI输出。
二、方案功能/特点:
*支持1440P, 30fps
*支持H.264 存储压缩方式
*支持循环录影,视频片段时间可选
*支持移动侦测功能
*强烈抖动或碰撞等突发情况时锁定当前视频功能
*支持WIFI互联,实现实时预览.回放
*LDWS车道偏离报警.FCWS前方防碰撞报警
*日期时间水印功能
*支持 NTSC/PAL  TV output/HDMI 输出
*存储:外置TF卡,最大支持64GB (C10)

其他芯片:(看引用的链接吧)
https://wenku.baidu.com/view/501be77ab52acfc788ebc952.html
GM7150规格书,CVBS转BT656,CVBS转YCBCR,解码器decoder,模转数

http://www.szczkjgs.com/products_3592.htm
FMS6502/SGM6502/AX6502(8×6视频开关阵列IC)

摄像头

是ov2710的缩水版,ov2718低照度下的画片略差于此芯片,其他的没什么差距

显示屏:

找不到资料,貌似是ips屏,5寸,854*480像素,清晰还不错(分辨率为猜测,大致就是在480-720范围吧)

电池:

两颗台湾cda黄金法拉电容,单颗4+元,2.7v 10f,低漏电低内阻,测试正常,但改装强制运行后不足以最后的视频和长时间保存时间(有空再研究)。

网友A:
俩电容串联的样子大概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吧。。。

网友B:
背面两根线是接什么的?

网友C:
没hdmi口,不然就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电容串联的样子大概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吧。。。

听说 车内高温 锂电池 会爆炸

网友D:
如果有效果图就更好了。

网友:
还带wifi热点?

网友:
买车送了个类似的,夜晚只能模糊看到点光,又入了J501,同样晚上就是一坨屎

网友:
又给有点贵 就没买

网友E:
这个主芯片功能好强大,但是这个记录仪应该没有全部用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俩电容串联的样子大概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吧。。。

锂电电压不够,我感觉应该弄个移动电源电路和电池进去

网友:
这类东西 电池都是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两根线是接什么的?

功能未知,可能是配套某些设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芯片功能好强大,但是这个记录仪应该没有全部用上吧

没有,但扩展了很多接口,用途未知,没扩展出WiFi,HDMI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效果图就更好了。

没有,懒,拍其他的又没意义,200万像素够用,1000+的最好的也才500万像素,总之真1080p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hdmi口,不然就入了

HDMI口不是主要的,有没有无所谓,很多记录仪的HDMI口不能实时输出摄像头画面,仅能用于录制的视频播放,很鸡肋。主要还是usb支持摄像头功能,但我手里的不行,接口有连接有元件但连接电脑无反应,数据线测试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电容串联的样子大概可以改锂电池供电吧。。。

应该可以,没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懒,拍其他的又没意义,200万像素够用,1000+的最好的也才500万像素,总之真1080p就够了 ...

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比较少见的方案,曾经安霸联咏凌阳海思比较常见,OV的感光片不错,比镁光更清晰一点。

网友:
这个供电是12V的?通过USB口的5V供电能用不?